麻烦大家推荐个路由器,有线能跑满千兆就行,无线没特别要求

楼主(2022-01-16):
升了电信千兆,平时就连1台电脑,无线基本不用,
感觉淘个二手全千兆就够用,早几年的全千兆中端货好像都跌到30-40块了,但那会儿可能千兆宽带不如现在普及,相关测评不怎么关注有线速度,不知有线口实际跑千兆效果如何?
谢谢指点

网友A:
Tpwdr7500就可以

网友B:
想要跑满百兆好像要用千兆端口,想要跑满千兆好像要2.5g电口,好像是这么说的?

楼主:
手头本来有个华为tc5200,据说也就是ws5200加强版,有线跑千兆很稳,不过可惜被挪用了,所以应该不用提级去买2.5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wdr7500就可以

好的,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那不是直接用光猫拉根线就行吗,还整啥路由器

网友:
tp 7660千兆版

网友:
仅一台电脑还不用无线,光猫直插电脑就得,要啥路由器?

网友:
现在一般的电脑也就千兆有线网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跑满百兆好像要用千兆端口,想要跑满千兆好像要2.5g电口,好像是这么说的? ...

那只是非专业用户的臆想

网友:
偶就是光猫一个千兆口直接插电脑,无线还是用着一个K2插在百兆口上凑合着的

网友:
二手水星d191g,yy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跑满百兆好像要用千兆端口,想要跑满千兆好像要2.5g电口,好像是这么说的? ...

tp的xdr3010好像没有千兆瓶颈,acwifi测试过

网友C:
8820v2 中兴的,8+64配置,和1200js差不多的配置,就是体积大了点,海鲜市场价格也就40包邮

网友:
K3C能跑到非常接近千兆,不过无线性能太好了,不符合要求,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8820v2 中兴的,8+64配置,和1200js差不多的配置,就是体积大了点,海鲜市场价格也就40包邮 ...

基本全新的r3s-2才110元,wifi6+全千兆,如果要用钱,这个钱真的可以加

网友D:
按楼主的要求,确实是电脑直接连光猫就可以了,用不着路由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楼主的要求,确实是电脑直接连光猫就可以了,用不着路由器的。

是的。此外有些光猫带路由功能,但仅一个有线端口是千兆,不要插错了。

网友:
现在许多光猫都是四口千兆

网友:
有线跑千兆,50元左右的mt7621刷不带插件老毛子就可以了。不想刷机就买个荣耀路由x2也行了,关掉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