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大S颗粒的等级划分靠不靠谱,感觉就是玄学。

楼主(2022-01-16):
先看看大S颗粒的等级划分
手上有两块闲置的硬盘,都是因为容量小所以闲置,容量为一块128G,一块256G。颗粒均为双贴,看看颗粒:

双贴大S颗粒,AS级别,容量为128G。

双贴大S颗粒,AF级别,容量为256G。

抛开主控因数,两者从使用者的角度上来说,价格区间不大,虽然容量上有差异,可是读写速度AF颗粒的要比AS颗粒更快!虽然现在两块盘都好好的,毕竟容量小,已经闲置了(大家绝对会说:不做u盘可惜了!),所以使用寿命无从谈起,但是总感觉大S颗粒的级别划定就是玄学!
个人觉得大S的颗粒只要买到手,千万别论级别只要不是太靠后,放心用就是了,这就像开宝箱砸彩蛋,未标级别的三杠划线颗粒指不定也会有惊喜,虽然大部分是惊吓,毕竟碰运气不是吗?

楼主:
先看看分级表:
AS = Full Spec for SSD (100%)(针对SSD的测试通过,最好的片子)
AL = Full Spec for USB/SD and low end SSD (100%)(针对低端SSD/USB闪存盘/SD卡测试通过)
AF = Full Spec for low end USB/SD (100%)(针对低端USD闪存盘/SD卡测试通过)
AR = Relaxed Spec (see Functional Density)(在宽松的条件下测试通过(估计是降速测试通过))
HP = Single Plane, half capacity(容量减半)
S5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50%(部分通过测试,预计测试通过部分占50%)
S7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70%(同上,70%)
S8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80%(同上,80%)
S9 = Partially tested, est yield of 90%(同上,90%)
SG = Simple Test Passers/Extended Test Failures(简单测试通过,扩展测试不通过)
SS = SImple Test Failures(简单测试不通过,这才是最差的片子)
ES = Engineering Sample(工程样片,一切未知)

网友A:
能用就行,大s也是迷的很,用到现在很多大s怪快极少,但是宇瞻的2258h单颗粒144g的那个百分之百是垃圾,58xt都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就行,大s也是迷的很,用到现在很多大s怪快极少,但是宇瞻的2258h单颗粒144g的那个百分之百是垃圾,58x ...

大S颗粒等级划定,确切的说矮子里面有高人,但是高人里面绝对会有矮子。所以相对分级来说有时候并不靠谱。要看具体的使用体验。

网友B:
这能比吗,一个B27一个M16,不能只看后缀的啊,而且怎么可以抛开主控因素去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比吗,一个B27一个M16,不能只看后缀的啊,而且怎么可以抛开主控因素去衡量 ...

说分级不说工艺,谁第一眼不看分级?你拿制程工艺来说的话,那众坛友认为是垃圾中的垃圾的大S三杠划线片里面也有优秀的顶级颗粒,还什么都没标。不上测试架测试怎么看工艺?靠猜?还是看标?关键标都没有啊。

网友C:
无语,B27和N18比?同一主控均缓外性能打才能看出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语,B27和N18比?同一主控均缓外性能打才能看出高低

搞清楚是B27和M16,镁光的制程工艺跟大S的分级标有什么关系,注意审题!坛里面拿大S的分级论颗粒高低的坛友还少了?收废品的卖的一堆苹果手机里面那一代都有,他只给你分了是几成新,能不能用,有什么毛病瑕疵,至于是几代的苹果手机?没经验的话关键你还看不出来!

网友:
后面已经改了分级标准了,你这个是老的标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搞清楚是B27和M16,镁光的制程工艺跟大S的分级标有什么关系,注意审题!坛里面拿大S的分级论颗粒高低的坛 ...

只看分级不看制程?
一个TLC,缓外直写140MB/s,
另一个QLC,缓外直写20MB/s,
再差的TLC也比QLC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白吗?不要略懂皮毛就班门弄斧,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PFH18不行那就是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分级不看制程?
一个TLC,缓外直写140MB/s,
另一个QLC,缓外直写20MB/s,

就算神仙出来说,从整体使用感受来讲,我也是会说PFH18比PFB77好用,说破天都没用。买“二手苹果”,给你谈二道贩子给苹果分"几成新”分得靠不靠谱时,你却硬要给我谈苹果几代的优劣,关键我已经买了还都买了,好不好用实践难道不能大过理论?不要为了杠而杠。

网友:
PFH18比PFB77好用?

来,我跟你换,要不?

网友E:
笑死,我拿最垃圾的sg的qlc上2263xt 跑分也秒杀你 正片的任何颗粒上sata主控啊,抛开主控因素比较颗粒?看速度只看跑分?大佬牛逼
至于你所说的pfh18,双颗开256,就是个n18a 3d qlc,哪来的m16?????
pfh18如果你觉得好麻烦帮我换一点pfb77,我这有大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算神仙出来说,从整体使用感受来讲,我也是会说PFH18比PFB77好用,说破天都没用。买“二手苹果”,给你 ...

你说苹果分级靠不靠谱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但你后面那句7成新的苹果6居然比9成新的苹果4快,我就不太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苹果分级靠不靠谱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但你后面那句7成新的苹果6居然比9成新的苹果4快,我就不太理解了 ...

几代的“苹果”是生产厂商(镁光)定的,什么成色是垃圾佬(大S)定的。坛里拿垃圾佬定的成色来说事的还少?是信垃圾佬定的成色还是生产厂商的工艺(注意关键厂商“出厂”人家就定义为垃圾处理,它不是好苹果,注意它从头到尾也没有成为好苹果过!),垃圾佬没标级的三杠划线片也出好颗粒是怎么回事?你信“厂商”还是信“垃圾佬”还是信使用感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笑死,我拿最垃圾的sg的qlc上2263xt 跑分也秒杀你 正片的任何颗粒上sata主控啊,抛开主控因素比较颗粒?看 ...

好好好,看标靠谱行了吧,别光看别人评论不审题啊。再有,我手头u盘、ssd、储存卡,多得都可以论斤称了,前段时间还出了一批切板颗粒给华强北的二道贩子。你说换太难听了,离得近感情到了的话,送你几块硬盘玩玩又何妨?说换,搞得就像我特缺似的,大S是“垃圾佬”,而我是真的垃圾佬。

网友:
为什么我查的等级是这样

网友G:
假设你去买颗粒(百分百的新出厂颗粒 不考虑价钱) 你是先考虑SLC MLC还是先看分级   反正我是优先选SLC然后再考虑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设你去买颗粒(百分百的新出厂颗粒 不考虑价钱) 你是先考虑SLC MLC还是先看分级   反正我是优先选SLC然 ...

亲,很少有厂家会告诉你他家消费级储存产品用的究竟是SLC、MLC还是TLC的颗粒,记住是几乎没有。你一定会说看价位,但是大容量高价格用TLC和QLC的大厂还少!不给你磨标或者磨标以后打上自己的标都算是有实力大厂才有的气派了。用个正片都巴不得全世界说他家用的是正片。SLC的颗粒好?我回收回来硬盘,服务器的、公司淘汰的,啥颗粒都有,不论好坏容量,切板卖8块钱一颗,就这二道贩子都嫌我价格高了他没利润,他拿回去过流道炉吹下来植球测试分类,只要有五分之一是好的他就大赚了特赚,至于他卖给谁?标榜用SLC颗粒和MLC颗粒做U盘和硬盘作坊与小牌子最喜欢了,只换不修的底气从哪里来从这里来。论实际使用感受,只要主控电路设计得好,固件调校靠谱1TB的TLC硬盘也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