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找一个松下CD随身听的主轴电机SL-S505

楼主(2022-01-16):
读书时候用的这台CD机坏了,可开机不读盘,检查发现主轴电机坏了不会转,型号是RF-300C-13300
找了好久找不到,只在TB找到一些外形尺寸一样的但是末五位数字不同的(RF-300C-11440 RF-300C-11330 RF-300C-13350)
我是个外行,不懂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大神给解释下如果不同数字的装上去能不能通用
有大神知道这电机哪里能找到么

网友:
找一个同体积,同电压的装上,也许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A:
RF-300C-13350可以代用,转速高一点点没事,量好轴长一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300C-13350可以代用,转速高一点点没事,量好轴长一样就行。

请问13300和13350转速差多少呢,从数字上来看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好办,一般是电刷磨损耗尽了,找个差不多的电机拆开把电刷换过去就好了,后盖复原可以用AB胶粘

网友B:
随便换一个一模一样的装就行了,不用管型号,这玩意又不是磁带,电机不对,然后播放速度变快啥的,只要能让光盘转起来就行,对电机没有任何要求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机上面的塑料卡碟片的那部分你是怎么取下来的?我有台sony,那地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机上面的塑料卡碟片的那部分你是怎么取下来的?我有台sony,那地方坏了 ...

生拔就下来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先拆开电机看看,有没有办法修复,不行再考虑买配件换电机。

网友:
我有一样好多的山寨的,不知道电机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买台同型号的

网友D:
这种电机我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换一个一模一样的装就行了,不用管型号,这玩意又不是磁带,电机不对,然后播放速度变快啥的,只要能让 ...

多谢解答,我看13350说转速有5000多每分钟,怕烧坏,我买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电机上面的塑料卡碟片的那部分你是怎么取下来的?我有台sony,那地方坏了 ...

用工具塞进底部一点点撬动下来的,有点难度,挺紧的

网友:
可以拆开清洗一下,如果电刷磨损不严重还可以继续用的。

网友:
随便妆一个就行~~~

网友E:
出不出?喜欢松下这样的CD。。。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出不出?喜欢松下这样的CD。。。

这么老的破机器还收,我只是没事做折腾下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清洗修复,这东西一般不会坏,是不是时间长了轴承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我见过

想起来了,光驱里边就是这种DVD主轴电机

这么便宜,试啊
旧光驱还不随便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