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日无事,水一帖,拆一个熔断器

楼主(2022-01-16):
我家小区是个比较有年代的小区了,今天在我家闸刀箱角落发现有个熔断器,现在应该很少见了,拿回来拆给大家看看,首先主题是陶瓷的

上边还有个观察窗,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底部有注胶,这绝缘性让人看着就放心

上盖是螺旋结构,轻松拧下,可以看到熔断管保险

这小区全部都是220的电,咋会用380的保险?外边还包了片铜皮

熔断管另一头是这样的,中心那个是熔断装置,这头应该朝外,通过观察窗能看到是否熔断,这个保险经测量是好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下边的结构很简单,和白炽灯灯座的结构类似,但是用料很厚实,螺口还是一体成型的,很可靠

最后是全家福,保险管没有拆开,估计也没啥看的。底座封胶也没拆开,毕竟是水帖,不要拆的那么仔细,随随便便拆一下,应付应付闲着的手!

有乐意打赏的您可千万别随意应付,马上快过年了,在此我祝大家心想事成,财源广进,平安顺利,健康快乐。也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谢谢观看

网友A:
好像叫做速融保险,瓷管里的合金熔丝处于石英砂中便于灭弧,融管顶端的连与熔丝的色球,在熔丝爆断后会掉落以指示该熔丝动作,常用于电机等动力设备上,比起闸刀上押的铅丝要高级一点,当然成本也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叫做速融保险,瓷管里的合金熔丝处于石英砂中便于灭弧,融管顶端的连与熔丝的色球,在熔丝爆断后会掉落 ...

感谢指正,学习了

网友B:
大的那种,就是高压的,和2楼兄弟说的差不多,里面有沙还有银,,,两级是铜板。。

网友:
线电压是380,相电压是220

网友C:
铜片是卡熔芯的,不会取出的时候熔芯留在底座,然后脑子一个短路,直接手拿了。

网友:
许可证上面的1964时年份吧?按照几十年前的标准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那种,就是高压的,和2楼兄弟说的差不多,里面有沙还有银,,,两级是铜板。。 ...

有银?回头砸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片是卡熔芯的,不会取出的时候熔芯留在底座,然后脑子一个短路,直接手拿了。 ...

明白了。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