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百兆手持示波器FNIRSI-1C15 拆机

楼主(2022-01-16):
前几天买了一个迷你的手持示波器 标称模拟110M 采样率500M 拆机给大家看看

网友A:
要是屏幕分辨率再高一点就是个很精致的工具了!

网友B:
这个带宽会有110M >?

网友C:
这个中心摇原件杆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心摇原件杆叫啥?

应该叫多功能方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带宽会有110M >?

采用的是2088芯片 标称100M超频可以到125M没有问题 不知道它有没有被超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屏幕分辨率再高一点就是个很精致的工具了!

价格和功能在这里摆着不可能给你用高清屏 其实也无所谓够用就好

网友:
应该测一个带锯齿的方波。跟正常的示波器,对比一下。

网友:
有了这神器,想看谁的波波就看谁的波波。

网友:
这东西外壳颜色也太塑料了。像玩具不像工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用的是2088芯片 标称100M超频可以到125M没有问题 不知道它有没有被超频

标称100M是采样率,不要和带宽搞混。
带宽一般取决于模拟前端,采样率一般取决于ADC。

你这个是有两个2088吗?敢标500M采样率?怕不是标的等效采样率吧?

一个2088算你超频到125,双通道就是250M采样率,一般实际测量最大频率在ADC采样率的十分之一左右。也就是一个2088采样率也就25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称100M是采样率,不要和带宽搞混。
带宽一般取决于模拟前端,采样率一般取决于ADC。

2088采样率25M 你查玩再说好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2088采样率25M 你查玩再说好不好

可能我表述有问题。上面最后一句话应该应该说
按采样率是实际测量频率的10倍来说 2088最大测量频率是25M左右。
最低最低采样率也要是测量频率的5倍吧,那2088最大测量频率就是50M左右。

这么说吧,你要还原一个波形,正玄波 知道两个点就能还原出来。但是还原出来的波形一个周期只有两个点是真实测量的,其他点都是通过插值"脑补"出来的,细节就会丢失很多。所以好点的示波器一般一个周期要采样5-10个点才能比较好还原波形。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最大测量频率等于ADC采样率的1\10 ~ 1\5 左右。
如果测量的是方波,那实际测量频率还要小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表述有问题。上面最后一句话应该应该说
按采样率是实际测量频率的10倍来说 2088最大测量频率是25M ...

难道这些测出的都是假的 108M的频率波形也是造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标称100M是采样率,不要和带宽搞混。
带宽一般取决于模拟前端,采样率一般取决于ADC。

肯定是等效采样,这种玩具级别的不要要求太高了,谁会用这玩艺来抓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这些测出的都是假的 108M的频率波形也是造假

重复波形可以等效采样,抓波就没这个频率了。

网友:
不花钱的是好 1花钱就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等效采样,这种玩具级别的不要要求太高了,谁会用这玩艺来抓波! ...

其实主要是想说这些示波器瞎标参数或者混淆参数单位和名称。不了解的人买回去用,使用范围都不知道,测出来结果错了也不知道。

作为示波器,能准确测量的最大频率应该了解清楚。因为超过最大频率也能出来波形,但是是错误的。而不是像万用表超过量程会提示。

网友:
我也入了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主要是想说这些示波器瞎标参数或者混淆参数单位和名称。不了解的人买回去用,使用范围都不知道,测出 ...

原来都是商家套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