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H7107主控改1ma

楼主(2022-01-16):
现在是10ma的怎么改1ma

网友A:
7107的datasheet很容易找到,用万用表跑下电路找找电流取样的电阻改大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7的datasheet很容易找到,用万用表跑下电路找找电流取样的电阻改大就好了

主要是需要数码管1a以下显示1
ma 1a以上正常显示,许多电源都是这样显示的

楼主:
检测脚是r3r4之间出去串联01d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需要数码管1a以下显示1
ma 1a以上正常显示,许多电源都是这样显示的
...

这个芯片不能自动换位的,只能手动换位,并且要切换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不能自动换位的,只能手动换位,并且要切换采样电阻

有没有替换方案,主要是外挂一个电流表反应太慢了,更改电阻加比较器应该可以实现切换,我看其他电源都可以1a以内1ma显示1a以上10ma显示切换,就是没有看见电路图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替换方案,主要是外挂一个电流表反应太慢了,更改电阻加比较器应该可以实现切换,我看其他电源都可 ...

那是芯片本身支持的功能,7107不带这个功能,你可以自己用单片机做啊.而且7107的小数点都不是芯片控制的,是直接电路给的信号,你电路图里面数码管接地的电阻就是给的小数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