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打印机长肿瘤了,给HP 108W 激光打印机换脑加洗脑

楼主(2022-01-16):
给HP 108W 激光打印机换脑加洗脑

原装的硒鼓自带一个肿瘤(计数芯片),不停的自我复制,倒计时到了就该回去了,穷人无法挽留,所以就想尽办法制止这种自残的行为,于是就有了给它切除+洗脑的想法。

1.拆机

2.准备做手术,对俩脑神经病做手术。分别是24C64和25Q64JV

3.用手术刀小心的挖去。

4.与病变的肿瘤合影

5.按照惯例,分别对肿瘤细胞进行切片保存

6.对可能的排异,采取冷冻保存,或许将来还要做人工呼吸(急救措施)

7.过程很顺利,意外却不期而遇,身边没有替换的器官(原件),只能让它先躺尸几天,等器官(器件)到了再移植,祝它好运,祝手术成功。

未完待续......

躺尸2天后,又来了,接着做手术。

8.找到合适的器官(原件),灌入灵魂,给它缝合。缝合时为了下次方便在线重刷把电源脚和接地脚微微抬高。

9.把硒鼓上的芯片粘一片高温贴纸,用于测试是否还需要计数芯片。

10.开机,指示灯都正常,自检打印测试页也正常。

11.进入管理页面,查看计数信息
这是原来的信息,已经印了151次,墨粉1.5K

这是安装上的计数信息,里面的容量什么的都没有了。自由真好,以后做一个独立思考的打印机。

网友A:
一般不都是等到供体到位以后才开始吗?
谁呢开膛破肚等供体啊

楼主你这是要把计数功能锁掉还是要改写到比较少的次数,那后续还是会增加的吧?
这个计数功能如果只是计数还好,否则计划报废太可恶了......
就像智能手机,你以为你买了他的全部,结果却是人家一直控制了你的系统和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都是等到供体到位以后才开始吗?
谁呢开膛破肚等供体啊

那是带套,这是直接劁了。

网友:
前排关注,等后续

网友C: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看芯片不是硒鼓上的,而是机器里的芯片,换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我有个128的一体机,原装硒鼓用完后,买了一个天威的大容量硒鼓,说是可以打2600页,确实是打了好久好久,打到最后打印机都不知道打多少页了,只是一直提示叫换硒鼓,最后是墨粉打完字迹发淡,然后换了墨粉和一个新的芯片,又可以继续打了。

网友:
我的三星激光打印机墨盒也是计数的直接刷机解决没开膛破肚更没开脑颅

网友D:
网上找的固件刷的,花了1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的固件刷的,花了100大洋。

是在线刷还是自己刷程序?我是直接编程器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看芯片不是硒鼓上的,而是机器里的芯片,换这个起什么作用呢?
我有个128的一体 ...

破坏它的计数程序

网友E:
这种计数芯片是普遍都有还是分是什么机型的,可否通过刷写固件屏蔽掉这个功能?本地有几个坏打印机挺便宜的,均价几十块,打算收个研究,年后找个修办公用品的地方养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计数芯片是普遍都有还是分是什么机型的,可否通过刷写固件屏蔽掉这个功能?本地有几个坏打印机挺便宜的 ...

普遍都有,有的容易解决,有的就麻烦些,需要花点小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坏它的计数程序

如果计数只是计数就好了,计数是为了限制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带套,这是直接劁了。

不错 从你这个还学了个新字  qiao

网友:
本来是利民的高尚技术,硬生生被你说成了收刮老百姓血汗的魔窟行为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软件支持多大的闪存?能分享下吗?

网友F:
一般操作不是更改硒鼓上的那个24系列存储器的数据来骗打印机吗?怎么这个要直接更改打印机程序,到底哪个方法更好?

网友:
这跟三星的一款机子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操作不是更改硒鼓上的那个24系列存储器的数据来骗打印机吗?怎么这个要直接更改打印机程序,到底哪个方 ...

是这种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71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芯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63716-1-1.html

不是,我的三星一体机硒鼓是24c04,旁边有几个电阻外没有其他元件,

网友:
把24C64备份后清零上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