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数据重要,备份也很重要(抢救了3天)

楼主(2022-01-16):
16年9月买的希捷1T的硬盘,2022年1月他就挂了,24小时开机的(硬盘的寿命能几年?)自检过不去要很常时间,其实坏之前就有打不开文件夹了,就是没去备份,硬盘灯一直红着很卡然后用恢复软件DiskGenius恢复了90%,有些清楚无码视频救不回来了能恢复个50%就出错了,还有办法救吗?
再问个共享的问题这个坏是的从盘,共享了能访问盘,但是访问不了文件夹等子文件夹,都设置的能访问盘的,主盘都可以访问的,不知道还要怎么设置

用了三天。1T的数据救回来95%,有几个视频的数据能救回来也播放不了,数据救的时候提醒是循环冗检查
用别的软件再去扫描时间太长也没必要去找删除的。所以也只能这样了
新换的硬盘是2T的还有希捷

网友A:
我都提醒的不想提醒了,备份!备份!再备份!等坏了想恢复基本不可能,就算能也只是一部分!
对于挂机的数据盘能不写入就不写入,要写入就用块缓存盘,定期转存写入一次,平时就读取,这样不容易坏!
要是数据盘挂着在用迅雷那就纯属自杀了

网友:
迅雷真的很坑,用完至少要关闭。

迅雷下载软件,下载完数据一直不停。
迅雷的玩客云,偷跑数据。
群晖上玩物下载,偷跑数据,还占硬盘空间。

劣迹斑斑啊,要不是下载速度还可以,一次都不想用,尽量有其他工具能下载的,我都用其他工具下载 的。

网友:
讲过无数次,重要数据要备份,多买几块硬盘,实在缺钱买几块二手硬盘做冷备份。

楼主:
大佬们共享怎么解决,有什么好软件吗

网友:
FileGee,支持定时、打包、镜像、差分等模式同步,对个人免费

网友B:
是谁说的机械盘比固态硬盘安全 说什么能机械盘能恢复数据  口嗨大神们快点来 考验真正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谁说的机械盘比固态硬盘安全 说什么能机械盘能恢复数据  口嗨大神们快点来 考验真正的技术了 ...

恢复了88%

网友C:
最近我的电脑只要一打开迅雷,我的机械硬盘就呜呜腾呜呜腾的声音,而且此时打开机械盘分区就特别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机械盘块挂了?

网友D:
病了都不管,等死了再救,那有啥办法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的电脑只要一打开迅雷,我的机械硬盘就呜呜腾呜呜腾的声音,而且此时打开机械盘分区就特别慢,不知道 ...

正常用时没问题就不太要紧,要不然你就查看以下SMART,硬盘在有其他读写任务时,你打开分区很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病了都不管,等死了再救,那有啥办法呢... ...

病了到死不到二三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病了到死不到二三天

整个自动备份软件,定时或者同步备份吧。推荐个软件freefilesync,可以自己设置手动备份还是自动备份。不要等着盘有问题时候再备份,到时候基本是晚了。至于共享,一般设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最好对共享权限设置下。另外硬盘都有节能设置,也可能是从盘长时间不访问,导致挂起了。可以用crystaldiskinfo挂后台,把所有硬盘的AAM和APM拉满(其实有一个拉满就行,我脑子不好用,老记不住哪个是负责这个功能的)。这样硬盘不会进入节能模式,可能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个自动备份软件,定时或者同步备份吧。推荐个软件freefilesync,可以自己设置手动备份还是自动备份。不 ...

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E:
算不上大佬,就一垃圾佬没事喜欢钻研软件而已。有钱的折腾硬件,没钱的琢磨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病了到死不到二三天

几天就能干出这么多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算不上大佬,就一垃圾佬没事喜欢钻研软件而已。有钱的折腾硬件,没钱的琢磨软件。 ...

弱弱的再问下,一样是希捷的硬盘,坏的是1T7200转,新的是2T7200,感觉加载图片要好久,转数都没错啊为什么会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再问下,一样是希捷的硬盘,坏的是1T7200转,新的是2T7200,感觉加载图片要好久,转数都没错啊为什 ...

新的可能是叠瓦式的,那种硬盘只适合顺序存储大文件。不仅随机小文件存储慢,而且容易坏。如果你是存储图片之类的小文件,或者是热备份(比如备份和更新比较频繁,访问比较随机),那最好买几个旧的小容量硬盘(老式硬盘一般是垂直式记录比现在这种好多了)。当然也可以用便宜的固态硬盘作为共享盘,然后弄个新的机械作为冷备份(就是平时不用,一个星期半个月的备份一次)新式叠瓦硬盘最好是每次备份的时候把数据都删掉,直接从源盘拷贝过去,这样出错和硬盘受损的概率会低些。

网友F(2022-03-29):
引用 网友A:
我都提醒的不想提醒了,备份!备份!再备份!等坏了想恢复基本不可能,就算能也只是一部分!
对于挂机的数 ...

对于挂机的数据盘能不写入就不写入,要写入就用块缓存盘,定期转存写入一次,平时就读取,这样不容易坏!

对上面这段还是有些懵懂,大佬能否再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于挂机的数据盘能不写入就不写入,要写入就用块缓存盘,定期转存写入一次,平时就读取,这样不容易坏! ...

磁盘写入费磁头,读取不怎么废,所以下想保护磁盘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少写入,了解这一点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