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炒锅的线路板发热严重而烧坏 这个要修的话该怎么搞?

楼主(2022-01-16):
这是一个电炒锅的线路板,插口松动造成发热严重而烧坏了,换一个板商家要48块外加15邮费,我想问问大佬们有啥意见?毕竟6 70块感觉没啥必要继续修了。还有这个插头拔的时候没 拍照,记不得另外三个往哪里插了。

网友A:
就这样的板子要60-70 商家无敌了

网友B:
把输入输出线全部焊在继电器引脚上。

网友C:
这烧的也惨了点,捷配打个板?原板修不太合适,有安全隐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的板子要60-70 商家无敌了

所以我觉得没啥价值去换一个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烧的也惨了点,捷配打个板?原板修不太合适,有安全隐患的吧

不会搞,我还没入门,搞不了那么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入输出线全部焊在继电器引脚上。

就是不明白另外三个插头该插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烧的也惨了点,捷配打个板?原板修不太合适,有安全隐患的吧

同感  碳化严重,不安全,要么换板 要么如三楼温总说的,前面碳化部分剪掉可能安全些

网友:
换大的继电器,直接飞线接,不要转接了

网友:
前面接线部分和继电器另外弄个小板子,堆锡焊死,减少接触电阻,旧板子碳化部分切掉,剩余部分飞线过去

网友:
接插端子松动导致接触电阻大,大电流时发热严重,直接用线焊接

网友:
建议把碳化的部分切掉,继电器重新搞一个小板焊线

网友:
我第一反应是立创打个板,搬。

网友:
有一根是共公线与进线220V直连,继电器输出端接电热丝……

网友:
接线柱都明显看到虚焊了。

网友D:
马云家,。10几快钱还包邮,自己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马云家,。10几快钱还包邮,自己装。。。。。

找了一圈,一样的要60左右,哪里有十多块的啊?

网友:
换锅吧!楼上说的都是技术活

网友:
修一修还能用,用刀片把烧黑刮干净,涂上绿油固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