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感谢你好多多送的灯板,改改个灯

楼主(2022-01-16):
以前用太阳能板加降压模块加4056加红外感应模块给老家的厕所做了个灯,用了也好久,最近跟我说不亮了,怀疑是降压模块坏了,感觉太阳能的电多数被降压模块消耗掉,一直也没想好怎么弄,直到,,直到看到送板子的帖子,DIY最头疼的就是外壳了,今天用以前的一个手电改的,

拆出来的灯,老线太细,换个线,短的数据线被我剪了,

中间出了点小插曲,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那个需要短接的开关点,以为自己手拿把掐的,结果悲催了,不亮,经检查电池确实也没电了,换了还没亮,最后突然想起来了,短接以后就好了

装外壳盖盖子喽,等回家的时候把太阳能接上就又可以愉快的玩耍喽,

网友A:
我买了几块板子楼主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这个一般人没注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几块板子楼主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这个一般人没注意看

确实容易注意不到,

网友B:
这个灯装厕所,拉屎的时候要不停的晃动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灯装厕所,拉屎的时候要不停的晃动身体。

不用,打蚊子要挥手的,动作大一些就好

网友C:
我的两块灯板和一块电池也收到了,换了个以前买的太阳能壁灯外壳,接上试了下,很暗,没有先工作4小时,直接就进入了感应模式。感应很灵敏,稍为转一下头就亮了。再试了另一个灯板,也是一样的情况——两个板都没接太阳能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有太阳能的还要接那么多电池吗?

网友D:
不需要用降压模块,直接用正品的TP4056或者TP4056X就可以了,这种正品芯片的输入电压最高可以8V,还有TC4056勉强也能顶得住,其他杂牌的4056芯片6V电压都会烧,我的共享单车太阳能板就是这样用的,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用降压模块,直接用正品的TP4056或者TP4056X就可以了,这种正品芯片的输入电压最高可以8V,还有TC405 ...

我那块太阳能板不是电动车的,电压高,好像有18V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两块灯板和一块电池也收到了,换了个以前买的太阳能壁灯外壳,接上试了下,很暗,没有先工作4小时,直 ...

看来没仔细看原贴,送的板子上少一个7135,想要定时的话得先焊一个上去,还要接太阳能板才能触发定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没仔细看原贴,送的板子上少一个7135,想要定时的话得先焊一个上去,还要接太阳能板才能触发定时 ...

哦,我再接个7135试试。昨日接上了太阳能板,晚上观察了下,感应亮灯是每隔几秒就重新来一次,即使是蒙上了感应罩也是一样——或许是我焊的技术问题,会不会击穿了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