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9.9元跟风买的随身WIFI 骁龙210内核

楼主(2022-01-16):
群里看见有人玩跟风买的,9.9元可以用签到红包淘金币首单红包什么一堆,标准版花了8.61元,简配版花了7.58元,倒是实际看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车已经跑了,要19.9元一个了,我感觉是不划算了。

软件玩法可以参考:市场出现高配版210随身WiFi,1GB+8GB 可玩性增加爽歪歪(附刷机Root总结)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394-1-1.html

拍两个不同型号,收到的一模一样,客服说什么简配版只能用电信单网,标准版三网通,依我看没啥区别

卡槽没有阉割,卡槽位置贴了个二维码挡住,用它原装的流量需要关注公众号,绑定实名sfz什么的一堆,垃圾佬们怎么可能会这样弄呢
有石墨散热贴纸,个人认为聊胜于无没啥用

撕掉散热纸,可以看到有个esim卡、陶瓷天线(应该是2.4G)、复位按钮、调试接口

正面是一个骁龙210的模块 尾部白色的是LTE天线?
usb接口位置有个DCDC

掀开屏蔽罩,可以看到主控和射频芯片上有导热垫 芯片上有渗出的油

主控芯片 骁龙210也就是MSM8909 旁边金士顿的EMCP是8G+1G的 上边有电源管理芯片

几个射频芯片特写 猜测 左边是LTE?中间是GPS(没有引出) 右边是2.4G

进入9008模式方法 短接这gnd和usb d+脚插入usb后放开

网友A:
俺也买了一个,没敢扫描二维码注册。
等刷机在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也买了一个,没敢扫描二维码注册。
等刷机在玩

我扫了下 上了就要实名 溜了溜了

网友:
谁可以教救砖的方法

网友:
到底有用吧

网友B:
大佬们你们撸这么多4Gwifi,是哪里弄的卡,推荐个好用的卡啊

网友:
是啊  有什么流量卡值得玩一玩的

网友C:
每次看到这玩意都在想:这到底有啥用?不是有手机热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你们撸这么多4Gwifi,是哪里弄的卡,推荐个好用的卡啊

我也蹲一个流量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每次看到这玩意都在想:这到底有啥用?不是有手机热点吗

手机热点,一开,手机电池管不到多久而且发热不小,这玩意属于精简的设备,没这么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看到这玩意都在想:这到底有啥用?不是有手机热点吗

我一想到家里有几个淘汰下来的手机就不想弄了,想搞热点就拿一个手机去做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热点,一开,手机电池管不到多久而且发热不小,这玩意属于精简的设备,没这么耗电 ...

好吧,一般只在车上开热点,不怕没电,也没感觉有多耗电和发热。
关键是,手机大把流量,再办一张卡感觉就。。。

网友D:
这玩意,据说是厂家有运营商的流量,用户不必考虑是哪家的。
开手机热点,首先得有流量,有些套餐很贵,用这个的套餐就相对实惠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据说是厂家有运营商的流量,用户不必考虑是哪家的。
开手机热点,首先得有流量,有些套餐很贵,用 ...

卖家便宜卖这个东西就是希望等着你回头用流量的时候宰你了2333

网友:
你们的配置好高啊,我去年11月买的是512+4G的

网友:
不错不错,看见清晰内部了,

网友:
围观大佬们折腾,我对流量需求太低了哈哈

网友E: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

对的,用调试口通过usb可以看到屏幕 安卓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热点,一开,手机电池管不到多久而且发热不小,这玩意属于精简的设备,没这么耗电 ...

这个解释还比较合理,不过也就是特定人群需要。。。
1,得专门弄个卡!
2,大部分地方都有wifi
3,不是手机上网的使用情况。
比如 钓鱼的地方,没有wifi 又手机担心没电,用ipad上网。。。
总之觉得真正实用需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