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给汽车加装太阳能发电,防止电瓶亏电

楼主(2022-01-16):
用车少,有时一停就是十天半个月,最进天气冷停久了电池电量不足,启动不太顺,平时不用车也要去启动几分钟,加了太阳能补电就不用那么麻烦
wechat_upload164231237461e3b2b68399b

某鱼35包邮买了两块5v10w单晶光伏发电板,暂时只用了一块,正常补点电应该是够用的,一天补一两安就可以了
wechat_upload164231252261e3b34ae600f

没想好怎么放,暂时就这样放着,平时也都是自己一个人开车,做了个接头,长时停车再放上去,特意买的5v的板子,电压低相对安全
wechat_upload164231274261e3b426bddd1
功率低,所以没有用太阳能控制器,用了一个3A的升压模块,输出电压调到14v,测试了输入电压3.5v以上板子才工作,这个特性挺合适,输入电流2a长期工作温升不大,负极直接接车身,正极串接二极管接到车窗电源正极,这样到电池的电压最高也才13.7v,比较理想,也安全些,
wechat_upload164231292661e3b4de9ff64
接了个表头看着玩,
wechat_upload164231292761e3b4dfebbe7
长期玩光伏发电所以发电功率和特性还是有所了解的,10w板子最大功率顶多也就8w,10w板子正常发电量一天也就两三安
wechat_upload164231326261e3b62e83b02
实际的发电数据也就这样上午11.30拍的
wechat_upload164231323361e3b611e69a0
中午14.30拍的 wechat_upload164233430761e4086314e35
晚上拍的 wechat_upload164233430861e40864ed969
阴天没什么太阳车是向北放的。
正常功率都在0.1-0.3A,电流过表头后再经过二极管才到电池,电流是单向的不会逆流,所以不会消耗车子本身份电量,表头也是方便临时观察数据用的,正常用只有一个LED作为充电状态显示,用一段时间看看效果先 wechat_upload164241056061e532405decb 今天搞玻璃胶条顺带倒腾了一下,车子贴了膜,也就只有前挡透光最好,要放车内就只能丢中控台了,三箱车可以放后面 wechat_upload164241055761e5323d9c086 ,放车外的话要么贴车顶要么放车顶行李架是最理想的,不喜欢柔性板还是硬板效率好一点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铁锂 钛酸锂

网友:
补个电还舍得用MPPT啊

网友A:
我以前单车的太阳能板接的自动升降压板子,接tp4056给电池充电失败,太阳变化太不稳定了,电都消耗了,后来几块钱买个太阳能控制芯片扔那还没玩过。

网友:
停一个月没啥事,没必要这么折腾。

网友:
这样效率更低,阴天别想充进一点电了。。我以前都是用18V太阳能板,25W两块并联起来,各串二极管然后直接到电瓶,晴天都只有1A多点,不用担心充爆,因为根本充不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单车的太阳能板接的自动升降压板子,接tp4056给电池充电失败,太阳变化太不稳定了,电都消耗了,后来 ...

五六V的板子直接串二极管到电池就好了,有保护板,本来电流就很小,都充不满,接dc模块都是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六V的板子直接串二极管到电池就好了,有保护板,本来电流就很小,都充不满,接dc模块都是损耗 ...

大太阳短路0.8A

网友:
所以负载绝对到不了0.8A,太阳能是个内阻很大的恒流源,输出最大电流由光照决定的,就好理解了

网友C:
隔了层玻璃很影响发电效率,建议装车顶的行李架上

网友D:
用这玩意还不如直接买一个电池开关实在、方便、快捷。别到时候需要电的时候,这太阳能还没充上就耽误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了层玻璃很影响发电效率,建议装车顶的行李架上

车顶没装行李架,要是装了行李架可以装一块50w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玩意还不如直接买一个电池开关实在、方便、快捷。别到时候需要电的时候,这太阳能还没充上就耽误事了。 ...

车子停车有耗电的,接收遥控信号什么的,特别是有无钥匙进入的车,还有电池自身也会消耗一部分电

网友:
这点电流真的起不了啥作用,为啥? 因为我早干过了。

网友:
电流确实比较小,一直停在室外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了层玻璃很影响发电效率,建议装车顶的行李架上

贴的越好的防爆膜,效果越差,

网友:
我曾经试过,放在驾驶室内隔层玻璃衰减很厉害,并且冬季需要用它的时候经常是晒不到太阳,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弄。

网友E:
应该上12V的太阳能板,大点30W的,这个10W感觉太小了点吧,要是阴天都没什么作用。
我的等过了质保期也去整个,就是一直没明白要接哪方便,不了解车内哪些地方是直通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上12V的太阳能板,大点30W的,这个10W感觉太小了点吧,要是阴天都没什么作用。
我的等过 ...

有条件放的话肯定是大板好一点,我正极是串二极管后接到车窗继电器那里,负极直接搭铁

网友: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试过,非常给力,涓流充电,还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