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紫外线辐射测量仪拆解

楼主(2022-01-16):
开机不显示,经检查输入到屏的信号有,确定屏损坏。顺便求网友手上有屏资源的可有偿购买更换这张屏。网上的引脚不对位。

网友:
你的屏目测还能继续拆,拆开看看也许能找到一样的

网友:
看标签似乎是个标准的12232点阵屏,买不到一样屏幕的话就找出定义飞个线

网友:
建议屏幕继续拆,把那个铁壳子拆了,说不定可以修一下

网友:
我估计换个导电条应该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