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750e s0短接成功,但是一开机器亮黄灯

楼主(2022-01-16):
某鱼买了个dell 750w的电源,型号d750e.s0 ,按照论坛前辈们的短接方法成功脱机启动,但是问题来了,我是接350w的电动机工作使用,是打算用来当作220v转12v的电源使用,接上正负极,电动机的散热风扇开始运作正常,但是打开电动机的启动开关电源就量黄灯,不知道是不是瞬间电流太大造成过载保护,电源没有坏,重新插拔电源就可以恢复正常,短接脱机方法如下图,短板背面4根阵脚,求解决亮黄灯的问题

楼主:
同样的电动机,朋友的华为750w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他买的是改好针脚和端子,他的电源型号为:ps-2751-7h

网友A:
接个大点容试试,很可能是启动时需要大电流工作

网友B:
之前为了测电机也搞了一个爱默生1300W服务器电源,测12-24V200-400W无刷电机,开始跟着网上改可调,但怎麽改都会烧电源,原因是低压大电流跟电机的反电动势影响,后来在海鲜市场找到一家专门改好的,说明了情况卖家做了点修改说保证没问题,到手怎麽试都不会烧,用了二年都没问题,果然还是吃这行饭的!但费用比自己买电源来改贵多了!

网友:
啊哈哈哈我用12v铁壳电源带当年那个18元手电钻用,前几天刚刚烧掉了整流管,反响电压太大了。

网友:
试试加电阻限流     电源前面加上桥堆 和电容   再在电源出来加电阻 还有电感   这样启动的时候就可以减轻电源负载

网友C:
曾经买过DELL的12V18A电源,带启动电流大的设备都会保护,工作电流都不超过18A的,只不过是保护电路的响应时间比较短,理论上这样保护就比较到位,不容易坏,网上比较多的是直接在检测的那个康铜丝上挂锡,这样实际上是增加了保护电流值,短路保护还在,但过流保护已经不是18A了。有人说在输出上加上大电容,但好像启动时就有问题。我后来是在保护检测的运放输入端加了一个4。7UF电容,增加了响应时间才解决了问题的。
楼主的问题我想可能是同样的,也是DELL的电源,电机启动电流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直流电机,启动电流更大,通常会达到正常工作电流的4-8倍,看电机的。不过电机的启动时间是比较长的,我用那个电源是用在电台上的,如果是车台,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是短波电台,就不能启动,主要就是短波电台里有大电容,充电电流比较大,这可能 就是输出并大电容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个大点容试试,很可能是启动时需要大电流工作

应该是刚启动瞬间电流太大造成过载保护,哪里加电容呢?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为了测电机也搞了一个爱默生1300W服务器电源,测12-24V200-400W无刷电机,开始跟着网上改可调,但怎麽 ...

拆开看看改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买过DELL的12V18A电源,带启动电流大的设备都会保护,工作电流都不超过18A的,只不过是保护电路的响应 ...

我不会电路电源这些操作,哎,我就是一普通用户,没想折腾电源,哪知道这么多需要处理的,哎

网友D:
你要加一个30A以上的直流电机调速器,淘宝22块钱包邮,在启动时慢速运行再慢慢加大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加一个30A以上的直流电机调速器,淘宝22块钱包邮,在启动时慢速运行再慢慢加大速度试试 ...

不搞了,重新买了一个

网友(2022-02-18):
楼主是个狠人啊

网友(2022-04-25):
p on
p ok
都要短接
用电压表看看

网友(2022-08-20):
过载保护,电机用这种的电源,大部分不能用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23-11-27):
启动瞬间电流过大,电源保护性能优秀。

网友:
电源启动后先接个小负载,让电源输出,然后再接电机就没事了,,然后把小负载断开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
学习了,还是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