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变频直驱滚筒洗衣机 不能开机 主板上电滴滴声响

楼主(2022-01-16):
LG  变频直驱滚筒洗衣机 之前按开机  不能通电  主板上滴滴声响  10月份已经换了一块主板 最近又出现同样的症状不能开机  主板售后测试是好好的 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到哪里故障了,比如门开关接触不良,或者哪个传感器有故障等等,还有面板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有的话网上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到哪里故障了,比如门开关接触不良,或者哪个传感器有故障等等,还有面板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有 ...

问题是  开不了机 没有任何显示  苦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检测到哪里故障了,比如门开关接触不良,或者哪个传感器有故障等等,还有面板有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有 ...

问题是开不了机  没有任何显示  只有主板上滴滴的响

网友:
把所有感应器都检查一遍呗。

网友:
换。。买了二年的小米今年第一次用加热就坏。。叫兽后来。。换风机 修了几个小时。中间我还帮了大忙。。这个东东不拆不知道。比波轮的复杂多了。。

网友:
原来洗衣机也有变频的啊,我家变频空调都没用上

网友B:
按键板坏了或两块板间的连接线不良

网友:
貌似和我家的洗衣机型号一样,快10来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板坏了或两块板间的连接线不良

显示板吧··

网友:
我家的是1024D,用了11年了。没问题,直驱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