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翻新一个QKG73三寸快动台钳

楼主(2022-01-16):
前几天收了个西湖ZWG-4B台钻,就想着给台钻配个台钳,这样打孔也方便一些,淘宝看了一圈,差不多的都太贵,太便宜的又看不上,随即打开万能的某鱼,购买一个二手的QKG快动台钳,就是这个
收到货后好家伙好大一个重量有4KG之多,上面满是油污
先喷点WD40让油泥软化一下。再把上面的锁紧螺丝拆下来

用铲子先铲掉表层油泥

角磨机上钢丝轮先除锈,然后再用棉纱抛光轮抛光一下,效果如下

原来固定台钳锁紧装置的插销也用角磨机切割短,直接装在锁紧装置上,等台钻修复好,打个孔装个机米螺丝固定一下

为了不影响使用精度,钳口没抛光,只是洗了一下

实际夹持刚刚的,A4纸用钳口最上端夹也可以轻松提起

网友A:
这个台钳子底子不错,多少钱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台钳子底子不错,多少钱来的

150 RMB包邮

网友B:
比生铁的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生铁的强啊

生铁的看起来太弱了,容易坏

网友:
比生铁的强太多

网友C(2022-02-17):
头一次见到这种台钳,楼主打磨后变的很精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见到这种台钳,楼主打磨后变的很精致。

磨床精密台钳

网友(2022-04-06):
真的是大神啊

网友:
很漂亮,改那个插销是何用意??

网友(2022-09-01):
打理的很耐心细致哦,恭喜得宝!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还是很有用途的

网友:
感觉很值啊

网友:
没看清牌子,如果是台湾精展的,那要好几百大洋

网友:
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

网友:
快插销改了之后需要把螺丝松的很彻底才能大范围移动钳口,之前的稍微一松,拔出插销就能快速移动。各有优劣

网友(2022-10-09):
楼主多少钱收的?

网友:
修复效果很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