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纯净水机早晨开机tds太高了 高达400多

楼主(2022-01-16):
早晨打开tds高达400多,

我这自来水才300,正常纯水20左右的tds值

每天早晨要先放出来两升水才能渐渐恢复正常值,这样浪费水不说,主要耽误宝贵的时间。

我这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机器牌子?水路?图呢?啥都没,怎么帮你???

网友:
换膜壳上面的逆止阀。怀疑废水混入到纯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牌子?水路?图呢?啥都没,怎么帮你???

没有牌子,就那几百块的反渗透机子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吸附的杂质会在静止的水中释放出来的,每次用之前应该先放掉点水做它用。所以我是储存净水,每次存储前要放掉好几升的水。提醒一下,净水也要烧开喝。

网友C:
有没有储水桶?照理经过前3级的超滤和活性炭数值就应该降低。我测浓水数值和净水差不多的。自来水要高一点

楼主:
这是具体结构
就这一堆

首先自来水进入下面三个大瓶,

在第一和第二个大瓶之间接个这个东西,带电线,好像是个开关。
水从第三个大瓶出来经过一个好像电磁阀

然后进入水泵。
水泵出来进入反渗透膜,
反渗透膜出来一粗一细两个管子,
细的管子通过这个东西,就流走了,是污水

粗的管子经过一个类似电磁阀
进入到据说改善口感的滤瓶,出来就是净水了

楼主:
谁知道那几个带电线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储水桶?照理经过前3级的超滤和活性炭数值就应该降低。我测浓水数值和净水差不多的。自来水要高一点 ...

没有储水桶

楼主:
我这个,是不不是少了点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知道那几个带电线的是啥?

压力开关和冲洗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吸附的杂质会在静止的水中释放出来的,每次用之前应该先放掉点水做它用。所以我是储存净水, ...

这是普遍现象?

我还以为只有我的这样

楼主:
有没有啥好办法呢?

网友D:
加装逆止阀(单向阀)

网友:
仔细看我的帖子,里面说明有原因的,这个问题厂家都解决不了更不要说个人了,还是老老实实放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authorid=327243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authorid=32724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逆止阀(单向阀)

这是啥原理呢?

网友D:
出水接的T33活性碳,在机器关闭后,RO膜壳内部水混合,TDS升高,并进入活性碳吸附。当你开机时,水流经过活性碳,矿物质析出,TDS值增加。此时放水冲洗,实际洗的是活性碳。要很久很久才能正常,一关机又循环往复、恶性循环了。加逆止阀后,关机活性碳这端压力增高,关闭逆止阀阻止两面的水交流,达到保持低TDS值状态。(活性碳的吸附和释放过程是很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水接的T33活性碳,在机器关闭后,RO膜壳内部水混合,TDS升高,并进入活性碳吸附。当你开机时,水流经过 ...

感谢!
能推荐个逆止阀吗?没见过这东西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放水
反渗透净水器的第一杯水TDS值偏高,这是为什么?
不少消费者反映反渗透净水器每天的第一杯水TDS值都会偏高,需要放掉一两杯水之后,TDS值才会恢复正常,这是不是机子出现了故障呢?
其实这是反渗透净水器都会出现的正常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渗透压差。

渗透和反渗透
渗透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物理现象,由高水分子区域(即低浓度溶液)渗入低水分子区域(即高浓度溶液),直到半透膜两边水分子达到动态平衡。
而反渗透和自然渗透的方向相反,对膜一侧的料液施加压力,当压力超过它的渗透压时,溶剂会逆着自然渗透的方向作反向渗透,高压力的一侧留下浓缩液,也就是废水,低压力的一侧为渗透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纯水。

渗透压差
浓缩水和纯水之间本身就存在一个渗透压差,反渗透净水器工作,增压泵会向原水端施加一个大于渗透压的压力,出现反渗透现象。而当反渗透净水器停止工作时,这个压力也随之消失,此时,反渗透膜膜壳内依然存在溶液,一开始的状态是膜前为浓水,膜后为纯水,但在没有外加压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渗透压差恢复,就会产生双向渗透现象,即纯水向浓水侧渗透,浓水向纯水侧渗透,直到两侧达到平衡。

处理方式
  • 个人生活层面
因为渗透压差的存在,大流量的反渗透净水器每天制出的第一杯水TDS值都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时,第一杯水可以不要用来直饮,放掉一两杯后即可恢复正常。

  • 行业技术层面
目前这种现象可以说是整个行业都存在的。自然现象要想攻克还是路漫漫其修远的。但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只不过这些方式反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耗。
比如说就可以在RO膜后纯水路上做了一个回流阀,取水完成后,机子后自启多制造一部分的纯水,回流到膜前冲洗掉膜前的浓缩水,让膜前的水也是纯水,保证机子不工作时膜前膜后水的TDS接近,哪怕渗透也相差无几。

而这样做,其实并不是从技术层面解决了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大的损耗。制水冲洗不但耗费更多的水资源,启动的过程对机子的电子配件产生更多损耗,同时RO膜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所以说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行业内深入的研究。

启动的过程对机子的电子配件产生更多损耗,同时RO膜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所以说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还需要行业内深入的研究。

网友:
教你解决大流量无桶反渗透净水器“宿水”TDS偏高
2020-12-04 10:52:46 浏览数:6.1万

随着无桶型反渗透净水机的普及,像水丽、滨特尔等品牌用户和净水器经销商、代理商也陆续反馈一个“小秘密”,即无罐型纯水机在休眠一夜,或者几天外出待回来再次启动机器的时候,制水的TDS值会比略微有点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教你解决大流量无桶反渗透净水器“宿水”TDS偏高

根据中怡康等市场调研机构的统计报告,净水行业,以RO反渗透净水机(俗称纯水机或反渗透净水器)已经占据超过80%的市场份额,普及势头凶猛。而近几年,高端大膜大流量无桶型反渗透净水机发展的势头更快,像AO史密斯美的、安吉尔、沁园、CILLY水の丽、海尔等品牌,都在主推高端大流量反渗透无桶机新品,尤其是以500G反渗透膜元件为主的无罐机,因其兼具了制水良好体验和价格可接受度等因素,更是备受市场欢迎。

常见的全屋净水产品**图

#家用净水器#

特别是近两年集成水路专利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大膜无桶机开发出新速度明显加快,无罐机因其制水水损低、结构紧凑精巧、外观美学化,再加之产品安全性得到极大提升等综合因素加持,无桶型反渗透净水器在反渗透净水机家族中所占据的比例亦越来越高,市场已完全接纳无桶型结构的净水品类,并由此拉开了公众选购净水器消费结构升级的大幕!

净水器反渗透膜元件净化过滤原理图

不过,随着无桶型反渗透净水机的普及,像水丽、滨特尔等品牌用户和净水器经销商、代理商也陆续反馈一个“小秘密”,即无罐型纯水机在休眠一夜,或者几天外出待回来再次启动机器的时候,制水的TDS值会比略微有点高。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

渗透压差,是问题的诱因

当大膜大流量无桶型净水机停止工作后,它的进水系统就被关闭了,那么机器自带的增压泵也同步停止了工作。但这时RO反渗透膜膜壳里还留有部分纯净水(也有的称“纯水”)和浓水没有被排出。鉴于净水器是物理过滤截留的原理,在没有外加压力的条件下,由于反渗透膜壳内的浓水与纯水之间本身就有渗透压压差存在,因此会产生双向渗透的过程,即纯水向浓水侧渗透,浓水向纯水侧渗透。

渗透和反渗透工作原理图

正如我们所熟知的,RO反渗透膜元件在一定时间的脱盐率是固定的,随着双向渗透时间的延长,膜内纯净水的浓度就会逐渐的升高,停机时间越长,膜内纯净水的TDS值就越高。当净水TDS值达到市政自来水TDS一定比例时,这个物理渗透过程才能够达到平衡,两边的渗透压差就稳定了,那么这时纯净水和浓水的TDS值就几乎保持不变了。

所以,通常无压力储水桶的即开即滤即饮型大膜大流量反渗透净水器,在停机较长时间后,开机的初始制出来的的“第一杯水”净水TDS值会高一些,这就不难理解了。

属正常现象,喝水无碍

显然,这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但凡无桶机都存在这个问题。膜壳里的原水其实是已经经过前道滤芯过滤的水,与管路里的净水(经过RO反渗透膜过滤后)互相渗透,相互混合才导致TDS值稍微升高。如果是头天用过净水机后第二天再开机使用,机器里留存的水,行业内也把它叫做“宿水”。

反渗透净水机安装实景示意图

即便刚开机放出来的水直接喝也无碍,如果觉得是机器本身内部留存的水,心理上可能会感觉“不够新鲜”,那么你可以先打开龙头把水放一放,TDS值会很快下来,把“晨起的第一杯水”放掉,然后再喝也是可以的。

为攻克“宿水”,各家都在努力

有鉴于反渗透大膜大流量无桶型净水机“宿水”现象的存在,近年来净水界的从业企业特别是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也都在为此探究“最优”的解决方案,而且个别企业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发布,只待陆续在产品开发上的陆续推广和应用。

目前无罐机“宿水”解决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大流量无桶机的水路结构,将机器内少量的“宿水”再回流打入到原水中去,以此进行“二进宫”再过滤,以美的为代表。

大膜大流量无桶机安装实景图

另一类流派是采取大膜套小膜的“双膜结构”,将“宿水”再通过小的RO反渗透膜进行即刻过滤出水来解决此问题,以水丽净水器工厂为代表。

总之,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净水人在饮水安全的探索上,在为民众谋健康福祉的努力上,一直不曾懈怠,这也是这个行业之所以能够做大做强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