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安小货车收音机背光灯不好看,拆开看看打算换背光灯珠

楼主(2022-01-16):
这小长安的收音机按键背光还有其他仪表背光都不好看,打算拆开看看后买灯珠换掉。
原车收音机按键就是这种红色的背光,看着不舒服,打算换白色的背光。

收音机的显示屏也是红色,这种能换吗?

风扇,循环等按键用的蓝色,打算全换成白色,偶尔一个按键换成绿色。
蓝色看着碍眼。

这种led指示灯还比较好换,买几个扁平的led指示灯就ok。

下面开始拆收音机。

后面的一大块铝合金是给功放芯片的散热用的。

很普通的一个收音机。

sc7313s音频处理芯片,用旁边的单片机控制它。支持3路信号输入。

收音机芯片4757

芯片被贴纸覆盖。

原来是个单片机

tda7377,很多的车载车机都是用的它做功放芯片。
双桥接输出到两个喇叭上,或者非桥接四单端输出到四个喇叭。

电源开关及音量按键,背光用的就是这种led指示灯。打算换掉它。

看样子这个版本,简化了蓝牙模块。

led灯珠的大小大概是1.8-2mm左右。
买0805这个规格应该ok吧,第一次接触这种贴片的led指示灯。

这个仪表盖做得也比较丑,
搞什么炮筒设计,

这种平面显示难道不香吗?
显示屏的背光也是蓝色,晚上有点晃眼,改天也把它改一下。

真想把四周割开,搞个纯平的仪表板。
但是手工搞不好,就懒得去折腾了。

网友A:
这种仪表盘可视角度会比较窄,从副驾驶那边应该看不到仪表。显示屏应该是用的发光膜吧,把发光膜换掉就好了

网友:
真能折腾……要学会无视它

网友:
这种都看不过眼很难过好日子啊。

网友:
红色最刺眼了

网友:
真是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表盘可视角度会比较窄,从副驾驶那边应该看不到仪表。显示屏应该是用的发光膜吧,把发光膜换掉就好了 ...

可能优点就是防太阳眩光.

网友B:
蓝色最难看又伤眼睛(太亮),搞不懂为啥现在好多企业都喜欢用蓝色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色最难看又伤眼睛(太亮),搞不懂为啥现在好多企业都喜欢用蓝色灯.

冷色调显得高冷高大上。逼格高。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是那种暖黄色。

网友:
我也喜欢暖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色调显得高冷高大上。逼格高。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是那种暖黄色。

你看用背景用蓝色灯最多的都是国产低端车.好点的都是橙黄或者是红色,白色,还有绿色.又用蓝灯,又没有光线隔离装置的就是国产低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