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戈米GM-310电陶炉拆解

楼主(2022-01-16):
戈米GM-310电陶炉,体积较小。玻璃壶被人干烧后加冷水炸碎不在了

网友:
220V输入端那么黑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电炉加上控制电路吗?还是电炉可靠,就是功率调整不便。

网友:
对电阻加热的东西挺恐惧的

网友:
这不就是电炉的加强版吗

网友:
电炉-电陶炉 。  风扇-循环扇。改个名字就圈钱。

网友:
就一个大发热丝什么都没有了,果然很过瘾。

网友A:
印象中那种高硼硅玻璃不会烧裂,我有个高硼硅冰箱里面呆一晚上第二天直接拿到火上烤一点事没有,但干烧没试过

网友:
没看到有温控,功能键只能切换加热和保温?感觉就是个坑爹货

网友:
这种速度快吗?

网友:
电炉,还可以烤火用

网友:
加个铁架子,烧烤搞起来啊

网友:
就是个老电热丝炉,加控制加面板盖住,又名电陶炉,中国高科技所向披靡!有谁能敌!

网友(2023-01-23):
恭祝大家新春大吉

网友:
所谓电陶炉就是个电炉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那种高硼硅玻璃不会烧裂,我有个高硼硅冰箱里面呆一晚上第二天直接拿到火上烤一点事没有,但干烧没试 ...

对呀,我试过试管灼烧至微红,自来水流儿冲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