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翻出来一块小主板,想改双千兆,但是有个零件查不到

楼主(2022-01-16):
翻出来一块小主板,想改双千兆,看主板有预留第二个网口位置,但是有个零件查不到,靠近25.000晶振的,三个一样的,标 635  的6脚IC!兄弟们帮忙看下,感谢!

网友:
漆黑一片,不错不错~

网友:
不是所有留位子的都能改双千兆的!有些板子一个网口是走PCI总线的,只能上百兆!

网友A:
早点放弃吧,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一块J1800有位置缺芯片、元件,折腾好久浪费不少钱没搞定,早点买个USB网卡是正途

网友:
那是浪涌抑制,其实就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点放弃吧,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一块J1800有位置缺芯片、元件,折腾好久浪费不少钱没搞定,早点买个USB网 ...

快过年了,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B:
标 635  的6脚IC只是ESD保护二极管(TVS管)吧,这个不装也不影响工作。但是旁边的U17看电路是网卡芯片,没有装,所以即使焊上网口也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 635  的6脚IC只是ESD保护二极管(TVS管)吧,这个不装也不影响工作。但是旁边的U17看电路是网卡芯片,没 ...

网卡芯片,晶振,网口,都是零件,补上试试,唯独这个6脚IC查不到

网友C:
7楼正解
我的dell7720笔记本原带的就是百兆网卡,我换了千兆芯片补齐了原件更换了网变改成了千兆网卡,网变飞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正解
我的dell7720笔记本原带的就是百兆网卡,我换了千兆芯片补齐了原件更换了网变改成了千兆网卡,网变 ...

网变飞的线请问什么意思,我准备补上网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卡芯片,晶振,网口,都是零件,补上试试,唯独这个6脚IC查不到

ESD二极管 型号是CM129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二极管 型号是CM1293A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变飞的线请问什么意思,我准备补上网变

原机网变是百兆的没有那么多焊盘只能飞线了

网友:
感觉像ESD 防护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过年了,闲着也是闲着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买了一大圈还是缺元件,终于凑齐了还要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买了一大圈还是缺元件,终于凑齐了还要改程序 ...

不排队这个可能

网友D:
用aida64看看还有没有闲置的pcie通道,有时候预留了ic位置,但是pcie通道已经占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ida64看看还有没有闲置的pcie通道,有时候预留了ic位置,但是pcie通道已经占满了 ...

已经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买了一大圈还是缺元件,终于凑齐了还要改程序 ...

还好比较幸运,完美成功了

网友:
不错啊,我有几块板子都是 预留双网口的 电路,一看周边 密密麻麻的芝麻元件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