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开卡失败Chk PreTest Fail/Zero Channel Number,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22-01-16):
小白入坑,坑深爬不出来、东芝的芯片,在903上量产能过,也在903是擦除了还是不过,芯片也重植了还是一样。

网友A:
土狗跳线拆掉就好

网友:
上主板图片看看

网友B:
SYNC MODE这个选项关闭,还有就是板子的土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狗跳线拆掉就好

土狗拆了一样后又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NC MODE这个选项关闭,还有就是板子的土狗

这个关了还是一样,土狗试过了一样,打算重植主控看看

楼主:
Chk PreTest Fail(31) /0x03,零通道号!    报错说0通道错误

网友:
把土狗跳线下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把土狗下了,显示坏块多,选不参考坏道表,可以开,但不放心,不知怎办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土狗拆了一样后又装回去了

这个颗粒不用贴土狗

网友:
disk type和form factory你改来干什么,默认设置就好了

网友:
不行就多换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不用贴土狗

重植后拿掉土狗开卡能开,开完不能创建分区

楼主:
开卡完成程序无法自动停止,磁盘初始化后拔掉在插上不认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