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XT开卡之后测试写入一半掉速到十几兆

楼主(2022-01-16):
有好几个固态都是这样,测试写入时基本都是写入一半就会降到十几兆,有没有可解决的办法,颗粒都正产
上个图,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其中一个固态的配置图,开卡正常通过

网友:
58XT就这样,要么换2258H或者PS3111开L06B

网友A:
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你开MLC(L06B)就二分一掉速,开TLC(B0KB)就三分一掉速;如果用最新版固件,都是四分一掉速至半速,再到上述容量后掉到直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正常不过的情况了。你开MLC(L06B)就二分一掉速,开TLC(B0KB)就三分一掉速;如果用最新版固件,都是四 ...

那这垃圾货还出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垃圾货还出干嘛

便宜啊,市场不全是这 ,现在QLC都出来了,市场说话,便宜容量大

网友(2022-10-20):
同样问题,还以为固件问题。。。。

网友:
不是说58XT就这尿性吗?

网友:
直接彻底改成s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