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LQ-630K2 保护关机故障求助

楼主(2022-01-16):
爱普生LQ-630K2   LQ-630Kii打开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拆机检查了电源是正常的。拔掉打印头的窄排线后,就没有故障了,也可以打印正常操作(无非那些针不能用)。测量打印头各线圈无短路,觉得是主板的问题了,这个板子不像630k有个叫针驱的模块,里面好多类似小贴片mos的芯片,正面12个,反面好像也是,估计是这个问题吧。

楼主:
目测没有断

网友A:
感觉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了

准备换主板了,上面的针驱保险开路了一个,我用细铜丝飞上了,然后8脚貌似针驱的芯片冒烟了。现在是开机三灯闪烁并同时发出5声报警。抽空再拆了查一下后边是不是打印头的线圈出问题了。奇怪了,测过没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