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USB转type-C转接头拆解

楼主(2022-01-16):
pdd购入rmb:3.9

我特意挑的贵点的。

网友:
没有芯片
有俩识别电阻
不错不错

网友A:
能用吗?   就两个电阻

网友:
我用转接头充电,转接头发热。

网友:
做工不错,我1688买的 也是这个价!

网友B:
当你自认为便宜的时候,殊不知这个社会就是永远都有比你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你自认为便宜的时候,殊不知这个社会就是永远都有比你便宜的,

楼主是A公转C母,你这个是C公转A母,不一样啊

网友:
这款质量还可以 ,亚马逊转单那款不行 弹片太软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A公转C母,你这个是C公转A母,不一样啊

都一样都一样,a母⇆c公 简称otg 反正就是可以互相倒腾,如果按你说的那我的就比楼主高级了哈。。。。鸟

网友:
USB3.0头,3.9巨款楼主没白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A公转C母,你这个是C公转A母,不一样啊

这么清楚?你和你楼上谁公谁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你自认为便宜的时候,殊不知这个社会就是永远都有比你便宜的,

我能告诉你 淘特有一段时间 一元一个满三件三元包邮 卖过这玩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么清楚?你和你楼上谁公谁母?

走,我带你去超市买瓶老陈醋,然后明天我们去动物园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能告诉你 淘特有一段时间 一元一个满三件三元包邮 卖过这玩意吗

你看你看!这不更便宜的来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吗?   就两个电阻

我用来给ip12 接电脑usb充电的。
买了两个转接头,其中一个插上一会就会识别不到手机。我就把它拆解了。
另一个用起来正常。

网友:
中间没芯片的只能单面3.0,另一面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我带你去超市买瓶老陈醋,然后明天我们去动物园研究一下

你自己去动物园吧,搞清楚了告诉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