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先锋牌磁带卡座(PIONEER CT-W106)

楼主(2022-01-16):
先锋牌磁带卡座,皮带断了,拆开更换。

网友:
这个机器还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是糊弄国人的东西,不是电控机芯也就算了,两个卡居然共用一个电机。连80年代三洋双卡收录机都是两个电机,飞轮也比楼主这台厚重,而且当年虽然是机械机芯但具备选曲功能,比楼主这台“先进”些。

网友:
低端货,没搞头

网友:
很低端的机械机芯,厚铁皮飞轮。

网友:
这就是个骗钱的东西了

网友:
单电机双卡座 低端机 会响级进口卡座

网友:
音质挺好,这个机器不错,进口的,值得收藏。

网友:
实在是卡座里面最低端的机器了,压根就不是什么好货色了。

网友A:
赞同,这个根本不是卡座了,完全没有一点卡座的档次
卡座最主要的就是三磁头,剩下才是电控机芯什么的
估计这个卡座连三磁头都不是

网友:
SONY V700 V800组合音响也是两个卡居然共用一个电机的,很多年了卡座大多不正常,不过功放不错。

网友:
这类,大多是机械容易出问题吧?电路部分估计就是磁头老化

网友(2022-05-31):
引用 网友A:
赞同,这个根本不是卡座了,完全没有一点卡座的档次
卡座最主要的就是三磁头,剩下才是电控机芯什么的
估计这 ...

不是三磁头就不算卡座???

天龙的DRR系列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