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规格一样价格差别大的LED灯珠有啥区别?

楼主(2022-01-16):
同样是5730灯珠。为啥价格差别巨大。难道13元100颗的比2.9元100颗的质量好很多?我有点不信。懂的坛友分享一下。

网友:
2.9那个是铁底板,我买过

网友:
这东西还真不好说
有些纯属中间商赚差价 有的赚得多 有的赚得少
有的还真是和CPU差不多
表面上都是差不多的CPU 一个是奔腾,一个是i9还带K的那种

网友:
杂牌的可能质量寿命光色啥的不如品牌的

网友:
工艺水平再外加商业销售渠道,谁说得清好和坏?

网友:
有些东西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网上搜到的别人的观点:

网友:
欧司朗是国外产品,牌子大,据说好的灯珠里有个起保护作用的齐纳二极管,支架也是铜的,国产的低端货都是铁支架,二极管肯定没有。

网友:
可能是色温或功率不一样……

网友:
天啦!这两种怎么比,!!鸟,就图片我都能看到齐纳管,

网友:
重点是我花了欧司朗的价格,最后收到了国产高仿的铜支架

网友B:
楼上的眼睛是显微镜???

网友:
品牌大厂的显色性、均匀性、稳定性都甩小厂一大截,欧司朗的不评价,晶元我觉得可以讲讲性价比,建议找几个车用LED和家用的做对比就一目了然了,不论是主机厂的前装,还是改装市场的杂牌货,看看他们用的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眼睛是显微镜???

看多了,自然眼光就亮了,第一张图有齐纳管能看的清的

网友:
第一个标题带高显色。高显色是贵很多的,特别的显色指数大于95的

网友:
高显色的LED本来就贵,紫光激发的汉半sunlike能卖到几块钱一颗(得捷上)

网友:
估计还有一个原因,下面的功率是0.2W的,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到的别人的观点:

什么灯珠?一颗比一盘还贵?

网友:
这么说吧,如果讲寿命,国产的可能只有欧司朗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说工艺,国产这种,我经常从廉价灯盘上往下拆,拆焊台加热稍微时间长一点,上面封装的那一坨荧光粉都能掉下来....再烧几秒,下面的塑料就成了渣。。。
如果讲体验,你的眼睛稍微好用一点,不是色盲什么的,就会明白完全不可比,眼睛看上去的舒服感~~~我装了上千颗首尔的90高显色,那个颜色之舒服,即便是拿来拍照都很好
最近又买了1000个飞利浦3030,也是90显色,过一阵装几个灯出来看看

网友:
另外家用照明,推荐4000k
因为4000是一个坎,同一个90显色系列的,4000k下红色显色可以做到60-70,但是5000k就只能做到40-50,
3000k实在太黄,像老实灯泡。5600k是正午阳光,晚上看多了都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