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锂电池的不解之谜

楼主(2022-01-16):
一组三只的18650电池失效,查电压为零充不上电,将其拆为3只后,结果仍如此。今日闲来无事,也做一破坏性拆解。

当拆到这一步时,鬼使神差的用表量了一下,3.84V!?

用一只1W的LED灯珠连接上,居然点亮了!

悲剧的是:由于仓促间没想那么多,裸灯珠只维持到拍照完成,就结束了它的生命。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各位大神给予指点迷津。余下的两只电池有可能重复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接触到空气或空气中的水分了?所以钝化的电极被激活了吗

网友:
安全阀顶开了呗!!

网友:
18650顶部有个安全阀吧,应该是那个问题

网友:
热熔胶,封回它,继续使用

后果自负。

网友:
世纪不解之谜之安全阀

网友:
安全套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常见的安全阀顶开现象。18650过充过放,或者储存电量过高过低都会导致内部压力升高,进而顶开安全阀。厂家储存一般维持电量50-60%

网友:
电池内部气压高,安全阀被顶起,触点断开
我有只给手电筒用的三星18650也这样,0电压充不了电,用细铁丝从正极缝隙里伸进去捣几下就有电了,但是用着用着又突然没了

网友B:
很正常啊,这个是安全阀顶开,导致不能充电的,属于一种保护机制,楼主可以拿曲别针进去,尝试给安全阀复位一下,不过这样的电池,也用不了太久,大电流放电容易再次触发保护,楼主的18650从哪里来的?从某个锁里拆的? 是LG的吗?

网友:
好神奇呀!
世纪奇迹!

能上cctv的走近科学

网友:
安全阀顶起了就断电了,你拆开的话就泄压了,所以又有电了,灯珠不接限流电阻一会就烧毁了
三个一组的多半是单车锁电池吧?我捡过不少这种锁,大部分电池都有电,少数保护了的都有3V电压,其中有一组是0.几V电压的,我拆开后其中一只0.几V,另外两只瞬间3V电压,觉得好奇,但能正常使用并充放电,0.几V那只就丢掉了。

网友:
我命由我不由天

网友:
过充或者过放,安全阀顶起来了吧

网友:
18650锂电池过充或者过放,都会导致内置安全阀顶开而开路。3个一组的电池组,是12V充电钻的电池吧!杂牌的充电钻,充电器就是一个插头直充,连指示灯都没有,很容易就过充了的。

网友:
楼主的不解之谜
坛友们走进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触到空气或空气中的水分了?所以钝化的电极被激活了吗

专业的说法。

网友:
安全阀保护了,撬开即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这个是安全阀顶开,导致不能充电的,属于一种保护机制,楼主可以拿曲别针进去,尝试给安全阀复位 ...

充电宝里面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