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鞋锥子

楼主(2022-01-16):
看抖音上面有人做鞋子,我一直不能理解他们的锥子咋用的螺丝固定的,
有点像以前28寸自行车的吊刹结构,
这样手感很一般啊,
直到今天我帮家人补鞋子,
在鞋帮上缝线,
两个鞋子没缝完,
两把锥子报废了,
这两把锥子是最流行的款式,
新的时候是铜色的,
用的膨胀螺丝原理,
看着很结实啊,
结果缝合时一用力,
就碎了,
原来是锌合金的,
这种工具质量太差耽误事,
等过几天我来按抖音上的结构,
铜棒和螺丝重做2个手柄。

网友:
我们这叫钩针

网友:
勾锥,扎眼不可以勾线的才叫锥子,自己做个木柄萝卜头好用

网友:
买几个最小号钻夹头,或者电磨用的,改起来比重新做新的容易

网友A:
或者直接买ER接杆,精度和强度都是无敌的,各种规格选择也多,杆上加个把手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直接买ER接杆,精度和强度都是无敌的,各种规格选择也多,杆上加个把手就完事了 ...

你说的也行,就是粗了一点,不如就用边上的铜拿子,一裁二,然后套个木头手柄,其实不管是ER杆还是钻夹头我都有好多,可能买一种电磨用的三片弹簧夹头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也行,就是粗了一点,不如就用边上的铜拿子,一裁二,然后套个木头手柄,其实不管是ER杆还是钻夹头 ...

最小的有er6,尾部杆8毫米还是6毫米都有,关键是便宜,才十几块一个……

网友:
建议黄铜做夹头部分,手柄用木质,全铜太重了,手感不一定好。

网友B:
拼夕夕木柄不是有卖的吗?三元左右,一般市场地摊也有卖的,木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拼夕夕木柄不是有卖的吗?三元左右,一般市场地摊也有卖的,木柄的。

网上几元的鞋锥子多的是,但不可能一个一个试,
好比我买的这种,
锌合金的新的时候金灿灿的,
平时也不用
等过个一年你用的时候,
就会发现勾针锁不紧,
用点力拧紧吧,
前面就碎了,
我想着不能浪费啊,
找个铝合金做个前段吧,
前段做好了,
后面一拧紧,
后面又裂了,
只能再找个铝合金做个后段,
铝合金攻丝很费力,容易卡住。
其实一把好的鞋钩子不是容易买到的,
往往得自己加工修整,
前端要锋利,
钩子要圆润不伤线,
手柄要固定能用上力,
还要耐用经久不坏,
要是符合人体工学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