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最近好衰,风枪坏了

楼主(2022-01-16):
最近焊颗粒,风枪用着用着就不吹风了,要甩几下才好
然后前天就彻底不能用了,还冒着蛋蛋的青烟
本来以为这东西就是个配件,应该不贵,接过去淘宝一看,好家伙,基本都45左右,有的竟然要60,尼玛这一套风枪+烙铁才120
最后还好有拼夕夕,25一个,买来感觉没有原配的风大。
这年关到底是没有顺顺利利的过去,心情不好。
为了防止再坏,又买了两个备用,以前真没想过这玩意竟然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拍照也没谁了,可以换风筒里的风扇,我单位有几个这类的,风嘴都歪了~

网友:
拆开看看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A:
lz的固话真高级,居然还能拍照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所以才冒烟。换个风扇就可以了吧,没必要大动干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固话真高级,居然还能拍照

楼主用的是诺基亚3310

网友:
接触不良
建议拆开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
你这U盘大虾,不弄个白光的风枪玩玩?

网友:
买个好点的啊

网友B:
那种气泵的风枪好用,这种很不好用,而且价格相差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气泵的风枪好用,这种很不好用,而且价格相差也不大

气泵的不好用,温度集中容易吹坏芯片。这种旋转风的温度和风量都柔和,开400度也很难吹坏芯片。

网友:
说实在的,用不惯这种风机式的风枪,用起来太急人了,气泵式的风枪才是yyds!

网友C:
看过这个牌子的,卖的很便宜,有网友拆机里面电源是一块板子的,不是变压器的。你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这个牌子的,卖的很便宜,有网友拆机里面电源是一块板子的,不是变压器的。你拆开看看? ...

等坏了再拆吧

网友(2022-02-15):
我也入了同款风枪,一毛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