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SUNOH 220V风扇DP200A

楼主(2022-01-16):
捡了个铸铝外壳的风扇,看尺寸蛮大的,其实就是12CM的,但厚度有3.8CM,比一般的机箱风扇厚不少。查了一下建准是SUNON,看来这个是山寨货,那就拆了看看吧

▲1688上查到的图,和我的参数一样。

▲一样的山寨货,220V电压的,0.14A也就30W功率了,有点费电啊。

▲撕下标签,上面有个橡皮塞子。

▲撬开橡皮塞子,里面是含油轴承,上面有个卡簧。

▲三根钢针伺候,中间一根做支撑,捣鼓一会就拆下卡簧了。

▲转子在扇叶上,铸铝的转子,这种电风扇一般都是罩极式电机。

▲可能在户外淋过雨,转子有点锈迹。

▲定子就绣得更厉害了,线圈已经烧糊了,看来是烧坏了才扔的。

▲侧面可以看到,线圈骨架都已经碳化了。

▲切掉线圈和骨架,可以看到定子上面有两个短路铜环,中间一块是镶嵌进去的,方便绕好线圈再组装。
线圈已经烧毁了,没有利用价值,最后垃圾桶是它的归宿。。。

网友A:
买铜线重绕线圈,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铜线重绕线圈,折腾折腾

豆腐盘成肉价钱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转速竟然不高

网友:
这东西如何提高转速?变频器吗?

网友(2022-03-06):
我也有个这风扇,只不过是带双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铜线重绕线圈,折腾折腾

那贵过重新买一个

网友:
建准正货的是双滚珠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