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宜家199元镍氢充电器首拆Storhogen TYPE1520,神器还是垃圾?

楼主(2022-01-16):
型号:TYP E1520   仓库钥匙找到系列。。。
应该是几年前的东西,拆开看看做工。

1.这就是价格(借用手电论坛上的图片)

2.全景照

3.功率信息

4.充电状态效果图,电池符号上面有X的图标,这个电池电压1.35V,不知道为什么打X?

5.开始拆,后盖只有2个螺丝,T6。

6.收纳电源线的柱子老化了,很容易断。

7.已经拆开了,螺丝拆掉后仅有一个卡扣,撬开就行了。

8.两颗大芯片,网上没找到资料。

9.主IC

楼主:
10.主板背面图,设计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充电系统,下部电源部分。

11 导线连接,通往液晶显示屏的是灯线,这里有个很巧妙的设计,
首先这个东西可以挂在墙上,像翻书一样打开前盖,开盖背光亮灯,关盖灭灯,
没有开关,估计是光感的,但是看不到光感啊???

12.液晶排线

13.这是电源部分。

14.电源部分的芯片

15,电源部分正面图

16.背光还是很漂亮的。

17.这里的这个品牌的电池就是损坏的,显示屏会打X,雷摄充电电池真垃圾。
但是上面的一个松下也显示打X,表测1.36V,不知道是电池有问题还是显示出错了。

18.我的充电器

最后,如果想要的朋友,宜家还有几个,49一个我可以代购,不包运费。
成色8新,但都没用过,处理品没有8字电源线,我也是买回来找线配的。

各位新年快乐。

网友A:
没想到宜家还卖这种充电器,逛了那么多次都没见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宜家还卖这种充电器,逛了那么多次都没见过哈哈

现在没有这款的了,做工真的好。现在的款都是简易的,充电头网有拆解测试。

网友B:
哪个城市的宜家?
我估计大家都有多余一个以上的充电器, 我有一黑一白两个松下的 爱老婆的,还有两个我们论坛的双槽 多种电池的。
不过这个吞吐量很大啊 还带显示,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做工不错,都一样,买了一堆充电器,现在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明智936和iSDT C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都一样,买了一堆充电器,现在发现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明智936和iSDT C4。 ...

同上啊,我是明智936D和IC99

网友:
貌似就是个裸充电器,还是250mA的,没什么卵用

网友D:
199元有150元交了智商税了,做工就值49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城市的宜家?
我估计大家都有多余一个以上的充电器, 我有一黑一白两个松下的 爱老婆的,还有两个我们 ...

佛山的宜家。。。。。。

网友:
现在又回归傻充加定时开关了,阅智充无数,其实傻充加定时插座才是最简单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9元有150元交了智商税了,做工就值49元了。

出厂价很低的,宜家压价厉害的很。但代工厂家还是要挤破脑袋接宜家订单,主要是一旦签下了合同基本上这款就是独家供全球了

网友:
自从我买了USM4之后 松下的Ni-MH充电器就吃灰了 BQ-397

网友:
宜家的东西下线高,上线低,宜家在美国就是乡村超市定位,地摊货的精品,许多国际垃圾品牌进入中国总想冒充国际名牌

网友(2022-03-11):
开盖亮屏应该是霍尔

网友:
中规中矩,隔离变压,整流滤波然后主芯片脉动直流充电,没啥惊喜的东西,199是不值的,半价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