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车载DVD导航机 音量显示条自动从低到高不停地消失又跳出

楼主(2022-01-16):
前些时候从废品站淘来的车载大屏幕,用小型液晶电视的12V电源供电无反应,应该是坏了,不然也不会到了废品站,本来也没指望是好的,就是为了拆开看看,满足好奇心,反正也用不了几块钱,看上面贴纸日期是16年的,

     拆开看看,戴上400度老花镜仔细观察,主板中间的红色小板焊点有裂纹,测量小板不通电,补焊后测试能开机使用了,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整明白,就是开机后音量显示条自动从低到高,而且是不停地消失又跳出。

网友A:
红板板补焊不忍直视,电烙铁温度高点重新脱焊使其饱满,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估计问题还在那个红色的核心板上,再仔细补焊一下,估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板板补焊不忍直视,电烙铁温度高点重新脱焊使其饱满,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

感谢指教,有时间再换个功率大点的电烙铁试试,我这就是瞎鼓捣,没有专业技术。

网友B:
这种车机是不是都有USB口?

网友C:
电阻屏,把屏拆装一遍,看看哪儿压住了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车机是不是都有USB口?

有一个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屏,把屏拆装一遍,看看哪儿压住了屏了!

拆过没发现问题,哪天有空再拆开看看

网友D:
音量旋钮里面滴点酒精洗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量旋钮里面滴点酒精洗一下试试,

没有音量旋钮,只有插接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