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2022年了,该文件不支持流媒体播放~

楼主(2022-01-16):
本来都是,机顶盒局域网访问  自己的网络nas (我家云),来播放的。用的当贝播放器,来了个文件,切换解码当时还是不行。

于是手机试试,提示不支持流媒体播放。。。醉了,不知道用jellyfin能不能搞定。

网友:
用windowsxp或者7以上系统,

网友A:
手机自带的播放器本来就不能流媒体,用VLC之类的第三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自带的播放器本来就不能流媒体,用VLC之类的第三方吧

真不是这个原因。。。
其他mp4文件就可以

网友B:
你的jellyfin可以外网访问吗?我的局域网正常,然后外网正常了两天,就该不了了。然后改用emby,也是用得两天,就被停了。直接不用域名,用公网ip+端口得几个小时也不得了。是不是被有关部门封了呀?腾讯云域名

网友:
有时候编码格式也会影响

网友C:
VLC VLC VLC
重要的软件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VLC VLC VLC
重要的软件说三遍。

我怀疑 如楼上所说 文件编码的原因。
我待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jellyfin可以外网访问吗?我的局域网正常,然后外网正常了两天,就该不了了。然后改用emby,也是用得两 ...

我可以啊,ip加端口
http 没有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啊,ip加端口
http 没有s

我放了一些限制级的电影,是不是这个原因,就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LC VLC VLC
重要的软件说三遍。

试了,还是不行。
其他文件ok的,应该就是文件本身编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