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江禾充电器大修20210415-0416

楼主(2022-01-16):
20210415 周四 晴天沙尘暴
    早8点上班,无活,一上午折腾,找到之前画的图集,发现个6E2做的功放,

    一直想试试6E2能不能做功放,毕竟里边还有个三极管部分,应该可以,

    于是,按照电路搭了一个,很简单,3个电阻,2个电容/电解。输入、出变压器电位器等等,

    结果,做好后没反应,非常小的声音,屏流只有MA级别,看不出减小K电阻,

    将K极电阻从3K改成3+2+2=750欧左右,电流也没有达到10MA,只有6-8MA,声音大了一点,信噪比很差,

    声音还没交流声大呢,换输出变压器,好点,但是仅限于送信号发生器的1KH处能听到,

    送音乐基本上耳朵不好的听不见什么,唉,很失败,不想再改了,

    毕竟20倍放大量的管子,需要配10k的变压器,不好找啊,只好作罢,中午走之前拆了,

    下午3点多来,无活,玩,拆那网购的变压器,25¥全铝,

    上午测试一下空载电流200多MA。有点大,估计是铝线已经局部短路,打算重绕,

    于是,开始拆,用角磨机蹭掉4根焊缝,然后就是不容易的拆解了,

    拆用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总算拆开了最外边3个片,(毁了差不多3个片)才拆开

    果然,粗线是21圈,中间夹的细线已经烧糊了,没法算,再往里,中粗线75,

    再往里,最多的线是略细的555圈,就这些如果按7V算,是3圈1V,如果按555圈算220,合2圈多1V,

    没法说了,后来就计算了半天,百家争鸣啊,根据有的算的是140W有的是90W,

    甚至有的还能算出75W,但是有说截面积10CM2就100W,那这个11.89CM2就应该超过100W了,

    计算VT也不一样,有的直接套98W的变压器例子,得到3.93TV,有的4TV基本上可以按4TV算,

    回头明天再说吧,天黑走人了,好大风,后半下午外边的天都红了,2021年4月15日19:45:27

    下午只充电1¥,今天唯一的收入。

---------------------------
20210416 周五 晴天
    早7点起8点上班,无活,带着昨天老爷子捡的一个江禾充电器(插头是L和PE输出,疑似速派奇那路用的)

    不过电,先洗壳子和线,然后修充电器,保险烧了,2个桥臂RL207烧了(用FR207代)。

    8N60穿,3842的6,7,对地穿,其对外的6脚270贴片电阻和3脚301电阻断,S取样0.33断。这是8个坏件。

    依次换完,用18V测试正常了,但是用220没反应,查供电只有206V,明显的低,

    查电解,68UF电解无容,更换后,还是没用,敲打一下板子就工作,

    于是,补焊3842,因为底部带红胶拆的时候温度高板子鼓包了,

     现在芯片是悬空的,很容易虚焊,补了一下没事了。至此,换9个件修复。

    又换了一根输出线,当普通的来用。

    还有捡的几根线,一条黑3爪插头的2芯线,一个活插头的三爪插头的线,

    一个一头是坏的活黑点木的品字形插头一头是活白2P插头的线,

    还有一根是外皮地线断的CATV双头线(就是原来有线电视到电视高频头的那线)

    都挨个的洗刷刷弄干净了备用,万一用上了呢。

    10点20了,开始继续昨天的工作,绕变压器吧,找到0.6的铜线,开始绕,

    一层80圈,每层用纸绝缘加胶布,因为没做木心,骨架就是靠俩PCB夹着拧紧在绕线机上。

    没有固定所以很随意,结果,转起来有点偏,尽管后来塞了俩中密度的泡沫

    (不知道叫什么。不是珍珠棉,是那种保健品盒子里的,特殊的灰布拉吉的软材料,

    1CM厚的虽然密度高,但是很软和,像海绵吧,没什么明显的孔,

    感觉很适合插IC用,不知道这形容能说明什么不?)

    随便剪了两块夹住轴,顺道固定住变压器框架就算了,

    所以偏点心,不敢用绕线机,只能用它做计数器,纯粹手工一圈圈的转动机器,

    边饶边往一块挤线,手工修正,这样太慢了,一个钟头能绕2层就不容易,

    好像到中午回家之前也就饶了160圈左右吧,进度很慢手指头很疼。

    中午回家,下午3点10,已经起来了,电话来,“你是修收音机的师父吧,你什么时候来啊”

    听着像那给卡改歌的那老头,我说最多20分钟吧,他说10分钟来不了啊,

    我故意气他,20分钟吧,这么大风,还得穿衣服,放水、放-屁的

    穿鞋戴帽子眼镜口罩的不出门就10分钟了,他只能说尽量快点来吧,修个微波炉,

    我一听微波炉,这老东西,还T-M趁微波炉呢,你会用吗?

    我说,一会见吧。收拾一下,喝水放水,穿衣服,基本上再回来看刚才万年历15.10现在已经15.17了。

    下楼上车子,这TM又是7级风,一路来门市,

    果然,在门市对面放着个三轮还TM横着,果然是他,这次不骑自行车了,

    打个招呼,我车子没地方放只好上岸了,

    东邻居自从一周前把台阶往外延伸了一个台阶那么远后,基本上这些天就没来过,先堵他一会吧。

    开门,让老头享受了半个别墅了也可以了(啥半个别墅?典出苏东坡和佛印的半鲁之席。

    被请客的认为是上半鲁--鱼,结果晒了半天,原来是下半鲁--日)

    我请老头享受半个别墅--风如刀刮,浑身是土。

    老头见开门了,抱过来一个黑色的格兰仕电控微波炉,挺新的,

    说是炸了不过电,通电试机,这不过电吗,就是功率不够,实测能过电啊,

    在隔离变压器上显示工作的话,也就1-2A电流。

    接220,带功率表测,也就193-197W左右(这灯丝也够费电的)难怪半天杯水还是凉的,

    拆开看,果然高保都黑了,这得多大电流啊,可是,你只换一个保险,你能要他多少钱。

    于是,顺道把测不出好坏的二极管也换了,试机正常,1376W,

    很快10秒钟就热了,再加热半分钟,杯子外皮都烫了,修复成功,扣盖,

    他张罗着付款,说是儿女给的,说是炸了要扔,他说他有地方可以修,于是抱来了,

    好像修好了就归他了,这到挺上算的啊,我也没好意思多要钱,就收他20算了,

    这边很痛快给了张20的,然后,跟他闲扯了一阵,他走,

    说是新房下来了,在什么米兰印象那边,记得不远,想不起来在哪了,

    他去看看,慢慢往那边倒锅碗瓢盆的。这么着走了。

    我接着绕变压器,一下午进度不慢,到下班前,绕了800。

    还差最后80圈一层,明天再说吧,2021年4月16日20:00:32

网友:
楼主是之前就写好,留着现在来发帖吗?要不去年上半年的事记得那么清楚,日期都那么准确。
还有,大冬天的,晚上早点睡,23点多了还在发帖,太TM冷了,还是被窝里舒服!

网友:
楼主的进度有点慢啊,现在都2022年了

网友:
写文章比修理要费时间吧电眼也拿来做功放,真牛

网友:
大家都在催更  UP主 加油啊

网友:
楼主好像说的是大写MA兆安巨大电流,看到图片才发现大小写用错,小写mA才是毫安。

网友:
换9个件修复充电器,高手

网友:
怎么有种期待看小说的感觉

网友:
楼主的帖子都彰显出作家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