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变思路,用电动车控制器改造空气净化器/家用肺保20210417

楼主(2022-01-16):
20210417 周六 晴天
    早7点起,8点半上班来,无活,玩,将昨天剩下的最后一点活干完,最后80圈绕上,

    中间夹一层铜双面绝缘的成品屏蔽板,好容易刮开镀锡,然后引出一根线当屏蔽层,

    又饶次级,因为剩下的空间不大,最后决定只绕个粗线圈完了,有多少算多少吧,

    成功了就成功,不成也不费劲,不然,就算绕个1:1,还得2天工夫,最后一通电嗡一下,烧个球了,不老白干吗?

    于是,将剩下的一轴散粗1MM的铜线绕上去,小心翼翼的安排下,密绕了正好60圈2层,

    直接将粗铜线引出,包缠两层就有点碍事,只好用锤子慢慢砸,尽量找平,

    将铁芯比划好(因为缺口不同,位置,深度,槽偏差都不一样,角磨机干开的嘛,所以加工完后不一样,

    为了尽量安排得紧凑好看点,按缺口核对一下,一边的弄一摞,然后,往回插,总是都插回去了,

    别说,就这,通电都不嗡,实测电流74-76MA,挺好啊,不算大,

    试好了就又找了4个螺丝穿过去拧紧,这样就更好了,完美。

    11点之前,反正变压器已经成功了。

    后来11点多快送来一个大扁盒子,很沉,是网友在咸鱼上联系我修的家用肺保,

    也就是一种净化器,不过电了,经过拆卸检查,发现没烧电源部分,

    电源和控制,输出都在一块三角板上,通电听收音机,电源发出间歇震荡,很慢的笃笃笃声,

    于是,怀疑短路,结果,果然反面有个US1J击穿,拆下来测不击穿,

    可是PCb那里还是击穿,拆卸电容测,还是穿,

    根据电容分析,应该是下面那个三相电机驱动芯片,没有字,一面腿多16根,一面稀稀拉拉7个腿,

    接三相永磁枫叶的无刷电机。这芯片拆卸不容易,吹了半天也下不来,

    好容易撬下来了,结果16个脚那边大部分焊盘都下来了,彻底报废,

    但是拆卸它后,能通电了,灯也亮了,什么都能操了,就是操着没劲,不会转,没反应啊,

    开关的灯,从绿,蓝,黄几个色来回变也没用,很无聊,

    给他看,那边也很冤,后来建议我能不能给改一下电路,或者让电机直接转都行,

    我说,那都不大可能,我拆开反面摘掉电机轴的卡簧,取下电机枫叶,是永磁的,

    下面9个线圈,一块板子,双轴承,挺好的,转一下半天不停,

    6根线有一半通,互相是270多欧,于是,我想能不能用控制器试试,找个万能控,接上试试,

    果然,50V下,竟然真的能转了,后来,又找了一个,真正能启能停,

    三相电机随便接,50V送上,然后,转把的红绿线一短路就转,这不就得啦,

    我把没用的线都拆了,粗线换成细长的线,为了好在里边接插座接开关,

    避免出问题,三相电也用细黄绿蓝接出来,粗细红线在里边直接接起来,

    留一个对插的换向插头线,省得反转,这样就得,结果往回装不行,壳子碍事,

    只好壳子也省了,毕竟整个才20W,根本没什么电流,有控制器的里边的散热片就够了,

    拆掉原来的插座板子,线,开关们,打孔加工按上黑色电车电瓶口,以配合充电器,

    然后,又按了一个拉线壁灯开关,接转把红绿线,这样完成,扣盖,明天可以发走了。

    试试没事,给他看视频,对方挺高兴,问多少钱,横竖折腾了半天多,

    一个二手控制器,开关插座线什么的,就收100¥包邮算了,没什么亏吃,

    撑死20块钱的运费(3.27KG)具体多少得问本家兄弟,问了就得给了。

    对方又要个充电器,一个是不好打包,一个是给旧的吧,对不起朋友,给新的吧,没卖的,

    算了,给他网上订一个翻新的算了。7点半了来个女的充电2¥,是那天的那个电摩,

    还得插俩针充电,这算认准我这里了,头8点冲完,打发走,我也差不多该走了,2021年4月17日20:16:41

网友A:
这电机是300V直流的吧?改控制器驱动耐压不够吧?用的外接直流电源?功率降低很多了吧

网友B:
。。。。。。。。。。。。有点像智商税的玩意啊

网友C:
这是无刷电机驱动坏了啊,这修的真是可以了,换上去的驱动器弄这上面简直大材小用了,这玩意估计智商税没少交,要不然不能花100修

网友D:
可以尝试用切掉输出轴nidec拆机无刷,加12到24伏电源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是300V直流的吧?改控制器驱动耐压不够吧?用的外接直流电源?功率降低很多了吧 ...

把这三个吧都去掉。完全猜对了。不过人家要求不高,就不要声音大的,喜欢轻柔型,可以接受,我是没有更高电压的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智商税的玩意啊

有同感,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无刷电机驱动坏了啊,这修的真是可以了,换上去的驱动器弄这上面简直大材小用了,这玩意估计智商税没少 ...

呵呵哈哈哈,也不知道这驱动块是不是经常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尝试用切掉输出轴nidec拆机无刷,加12到24伏电源替代。

咱不是都没有嘛哈哈

网友:
佩服 啥都能修。 收音机听短路讲个课 搬个小板凳听听

网友:
老张接个大活,净化器电机驱动用控制器代替这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