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8650锂电池爆炸视频

楼主(2022-01-17):
刚在B站看到一个很猛的电动车18650电池爆炸视频特来分享: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rom=trigger_reload

网友:
太恐怖了,这么持久,擦......

网友:
看过了,只有过充高温才这样

网友:
以前有个小伙充电宝在兜里炸了,住院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
新国标逼着用锂电,锂电的安全性真的是不行。杂牌电池不用说了,好多都是那旧电池分容翻新,简直就是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了。大厂电池也不一定保险,那家电车厂没出过自燃事故。

网友:
电池就是个不定时炸弹,小心哪

网友:
这个真是大问题。铅酸的不耐用,锂电的怕出事

网友:
炸的真彻底

网友A:
主要是高温导致的爆炸,按照能量守恒原理,锂电池的能量如此之大,为什么充满电后,并没有释放出如此大的能量呢?

网友:
这个到底是多少响的锂电啊……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用铅酸电池吧,锂电太威猛了

网友:
铅酸电池的水军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高温导致的爆炸,按照能量守恒原理,锂电池的能量如此之大,为什么充满电后,并没有释放出如此大的能 ...

比较简明的原因,爆炸时电解液参与了能量释放(锂电池的电解液是高度可燃物),充放电的时候没有。当然具体的过程是很复杂的。

网友B:
磷酸铁锂是不是好些

网友(2022-02-22):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是不是好些

至少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