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建伍A848功放,用料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2-01-17):
拆一个建伍A-848功放,是组合音响上的功放,2个对管,双声道输出,查对管单声道输出功率150w,后面有几个插孔不知道怎么用,有坛友知道的说一下,上图

前面板拆掉以后,这个电路板不好拆,右边电位器旁边那个排线是和里面一块电路板焊接在一起的

背面接口,基本上都有,算够用

左边上接口,视频输入输出(这个接口搞不懂有什么用,音频从右边输入,左边输出,在功放里走了一圈好像没意义),左下那几个就比较常见了,AUX,视频,唱片机,中间那几个长条的是连接子机的,广播,cd,磁带卡座,因为莲花接口没有这几个信号输入,我在排插里把每一组里面的音频输入都找到了,但是没有这种排线插座不好接,等碰到合适的再搞,暂时就用aux接电脑,电视接视频,那两个3.5的应该是主机控制,不知道怎么用

左边双声道音箱接口,右边这三个莲花口我试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用,按标识上面那个是重低音输出,下边那两个是环绕声,对应前面板有两个按钮可以打开,但是我直接接音箱不会响,接到其他功放上再接音箱还是不会响,有知道的坛友说一下这几个接口怎么用

内部全貌,E牛还不小,中间一个散热器,内部元件也不复杂

松下B2250和B1490对管

板子上有好几个C4570运放

变压器特写

ELNA的音频滤波电容,还不错

变压器旁边有好多保险,数了一下有6个保险管

网友A:
蓝、白、黑、红四个接口是早期组合音响级联用的

网友:
音,视频同步切换,

网友B:
健伍,一起歌来一起舞,当年不错的一个品牌

网友:
这个牌子不是国产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健伍,一起歌来一起舞,当年不错的一个品牌

你说的是燕舞好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健伍,一起歌来一起舞,当年不错的一个品牌

你搞错了!这句广告词的品牌是“燕舞”,当年浙江出的一个收录机品牌。貌似暴露年龄了。。。。

网友C:
建伍是日本音响界一个相当不错的品牌。索尼、松下、建伍、JVC(胜利)、爱华。。。当年玩HIFI的,哪个不知谁个不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白、黑、红四个接口是早期组合音响级联用的

这4个是收音机,cd,卡座联机用的,功放的音频信号输入也是通过排线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错了!这句广告词的品牌是“燕舞”,当年浙江出的一个收录机品牌。貌似暴露年龄了。。。。 ...

是江苏盐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伍是日本音响界一个相当不错的品牌。索尼、松下、建伍、JVC(胜利)、爱华。。。当年玩HIFI的,哪个不知 ...

建伍还是不错的,那会大组合音响还有索尼,安桥,爱华,价钱也是很贵的,组合音响用厚膜的多,能用对管的就是比较高端的了,现在用这个功放推一对8寸的大书架箱(单只箱子额定功率100W),推的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建伍还是不错的,那会大组合音响还有索尼,安桥,爱华,价钱也是很贵的,组合音响用厚膜的多,能用对管的 ...

我90年初开始玩音响,先是国产卡座组合音响,到国产卡座配国产前后级功放+木箱,91年底托人在广州带回县城第一台索尼CD机,功放也换成了马兰士,箱子参考书籍做的迷宫式,配惠威高低音,再后来到BOSE环绕声系统。。。再后来98年儿子出生了,忙的一塌糊涂,根本没闲暇没心情听碟,音响系统也沦落到给我儿子放儿歌。。。

网友:
对,是盐城的。。。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90年初开始玩音响,先是国产卡座组合音响,到国产卡座配国产前后级功放+木箱,91年底托人在广州带回县 ...

都是一样的,只是偶尔听一下,大部分时间是没时间听的,买的时候还说看电影用音箱效果好,可是现在只要电视一开娃就要看动画片,又不能让一直看,只能不看,现在就是回去插上收音机听听广播,功放也是用diy的1875推一对小桌面箱,毕竟小声压用小箱子好点,大书架开低了没效果,稍微高点就太吵,不像一个人那会了

网友D:
看到那么多灰尘就想用水洗大法洗刷刷一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那么多灰尘就想用水洗大法洗刷刷一切了。

其实可以用高压气枪吹一下,不过手里没有,就用刷子简单的刷了下,没办法,北方灰尘大,一段时间里面就有灰了

楼主:
这个机子背后那两个电源输出插孔不错,都是可以独立调节输出电压的,100v到240v,有需要100v的电器可以直接插,就不用再买转换变压器了

网友E:
分体组合功放部分,看样子功率不大。健伍组合 功放根索尼 松下 先锋同级别功放 比较 高频少点 低音有点混 中频感觉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体组合功放部分,看样子功率不大。健伍组合 功放根索尼 松下 先锋同级别功放 比较 高频少点 低音有点混  ...

这个功率还算可以,我以前查过这个对管,单对管输出功率150w,原配箱子是12寸的三分频箱子,一般用用还行,和专业的纯功放还是有差别的,尤其是场管的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