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折腾』还没过年就放烟花了之热熔胶枪bong

楼主(2022-01-17):
『X折腾』还没过年就放烟花了之热熔胶枪bong
有拆开检查了一下,串灯泡正常,后面直接插电就爆了。。然后就垃圾桶直接伺候了。

网友:
内部短路了了吧,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
不是220V的发热芯

网友:
我有一个7毫米的,10块钱在街边买的,用了10多年,后来换10毫米的,还是10毫米的打着爽,火力充足

网友:
ptc短路了,用7mm的小胶枪就是这个问题多,以前坏了好几把,现在都是用11mm胶棒的大胶枪

楼主:
我刷单刷了好几把,已经拿出来用了两把,这把是想拆开理理丢那边备用的,没成想就炸了。

网友:
这种山寨货生产出来就是浪费资源。

网友A:
我的山寨7mm现在还在用,好多年了,备用的一直都还没用上,

网友:
就这样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寨7mm现在还在用,好多年了,备用的一直都还没用上,

你用的少,胶体没有进入发热区,进去以后就很容易boom

网友:
爆了直接换新最好了,不要头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少,胶体没有进入发热区,进去以后就很容易boom

嗯,是用的时候少,粘东西的时候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是用的时候少,粘东西的时候不多。

明白,主要是粘电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主要是粘电池嘛

错了,是电池盒。。。。

网友:
7MM的有把老A的,看做工还行就是用得少,大多数用11MM的,两种都用过你会发现还是大的好用多了

网友:
7mm的不好用粘的不牢

网友:
没啥问题,用到今天了。。

网友:
这玩意还能炸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