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硅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2DW234

楼主(2022-01-17):
2DW234是硅温度补偿稳压二极管,金属封装。
里面两个同参数的稳压二极管对头连接,其中一个二极管为另一个温度补偿。测量就像普通稳压二极管一样,公共电极是二极管负极。

网友A:
当年的国产精品。不知道补偿效果怎么样,特别是在自身温升较大时,找到了一张图,是4个电压基准4910AV-10V、732B-10V、HLDIY-10V、2WD234-6.2V实测比较:

网友B:
按温度补偿原理这管子应该2个独立于管壳 的引脚接入电路`但是以前用时多把管壳接入 而另2脚任选,如此温度补偿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国产精品。不知道补偿效果怎么样,特别是在自身温升较大时,找到了一张图,是4个电压基准4910AV-10V ...

谢谢鼓励。看曲线也是惨不忍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温度补偿原理这管子应该2个独立于管壳 的引脚接入电路`但是以前用时多把管壳接入 而另2脚任选,如此温度 ...

个人认为,正确的用法应该是只用两个二极管的脚,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吧?

网友:
2DW234这么温度特性差,好多仪表基准用的也是它,震惊到了

网友(2025-02-18):
像以前这种2Dw开头的精密稳压二极管儿,在不同的电流下,有不同的温度漂移表现。
有些国产金属帽稳压二极管上的色点标识,就是它的最佳工作电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