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164电池包

楼主(2022-01-17):
18年的时候朋友一把大有5271的钻两电一充,刚买过来没多久就把钻和充电器丢了,只剩下一块2.0的电池包就给我了,买来只充过一次电,从18年7月充满电至今闲置,前两天我把找出来按了下按键居然指示灯还是绿色的,用表测了下电压为11.98,不知道能不能带负载,手上也没钻也没充电器,没法试

5164电池包

楼主:
拆开看了下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芯,想把电池拆出来装在维修手电里面,不知道续航怎么样?

网友:
抗样子大概率是三洋大红袍

网友A:
以前的大有电池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大有电池质量不错

应该不错,2018年放到现在还有电

网友B:
大家都把大有定为国产。大有却再三标明自己是外商独资。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我有一把博世也曾经长期闲置一两年,也没出过问题,你这个测电压接近12V,自放电应该很小,大品牌用的电芯都是质量上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把大有定为国产。大有却再三标明自己是外商独资。

我这样理解:大有是香港泉峰控股集团旗下的专业电动工具品牌,香港属于中国,产地也在中国,故称之为国产,但因其是港商独资(是否可以称之为外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把大有定为国产。大有却再三标明自己是外商独资。

集团是香港的,港资相对于大陆也可以说是外资
反正现在电动工具不是中国产的就是印尼、马来西亚之类的地方,适合自己就行了

网友:
这个大有电池是用料很厚道的,三样大红袍,保护板也是大板带电量显示,我还收藏了五块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下也不知道是什么电芯,想把电池拆出来装在维修手电里面,不知道续航怎么样? ...

这样是浪费,手电用容量型,这是动力型。同价格选容量大的,同容量动力型的电池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浪费,手电用容量型,这是动力型。同价格选容量大的,同容量动力型的电池贵!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17年买的大有5227也是,闲置了2年多,拿出来上了几张桌子没电了才想起几年没充过

网友(2022-03-26):
我有两把5271.就是没有电池和充电器,现在用两块21伏的电池,但也不怎么用

网友:
我有2把5271

楼主(2022-12-02):
现拆了一个把尼奥动力的起子机电芯替换下来,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把大有定为国产。大有却再三标明自己是外商独资。

亮点果然在这里。哈哈哈

网友:
我在某东18年买5733配两块4.0电池,用到现在也没问题,很耐用,其间也在黄鱼上买大有其它20伏工具裸机,两块电池够用了

网友:
以前的大有都是大红袍

网友:
以前的大有都是三洋大红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