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拆BT33 双基极二极管

楼主(2022-01-17):
说明来自网络
BT33是单结晶体管,也叫双基二极管(它有两个基极B1、B2,一个发射极E)。
用于张驰振荡电路,定时电压读出电路中,它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稳定性好等,常用于震荡推动可控硅,具有频率易调,温度特性好的优点。
双基极二极管,是只有一个PN结的三端负阻半导体器件,所以又称为单结晶体管。
分压比:当发射极开路时,基极B1,B2之间相当于一个电阻,其值为RB1,RB2之和,若加一个电压,则俩电阻间相当于一个分压器。
管脚判别: 万用表RX1K   黑笔接E , 红笔接另两脚,均为较低的阻值,黑表笔端为发射极E..
黑笔接E , 红笔接另两脚,阻值小的一次为B1第一基极脚。
见另图;

网友A:
这种二极管电路图上怎么画?

网友B(2022-03-08):
我记得这种管,锯开金属外壳之后,在太阳底下能测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种管,锯开金属外壳之后,在太阳底下能测出电压

一般的三极管二极管都有光电效应

网友:
九三年前花五块五买了一个玩,搭电路玩都不舍得焊。目前还没有没有上过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极管电路图上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