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88大洋的希捷3T硬盘,偶这螃蟹吃得一波三折,原来还要新知识才行啊!

楼主(2022-01-17):
随着照片、视频的增加,尤其是下的电影越来越多,存储空间是捉襟见肘
新的暂不考虑,在马老板家转了转二手盘(便宜的应该都是冒充新的清空盘),开始看1T的,要105,2T的要155,3T的195,不知道算不算最便宜的
3T性价比高点,那就撸它,淘金币抵扣下来到手188.85

条形气泡袋包装,送条线和螺丝

希捷的

看老的易碎贴,2015年11月,估计这是第三手了

装主板SATA端,用工具先测试
硬盘信息

SMART,也是清空盘

扫描,选择擦除修复

跑到75%多点,有2048扇区被擦除

跑了5个多小时,终于结束了

读取速度还算可以吧

重新扫描问题块区域,没报错了

按老惯例,准备分区
结果磁盘精灵显示只有700多G

PE里面资源管理器和另一个分区工具也只显示这么多

退出进BIOS,报告800G,什么情况?!
难道商家卖偶个烂货

还好进WIN7磁盘管理里能看到,还有2T的未分配
中间区可格式化

删除中间卷,合并起来用

但最后一个700多G的区不能新建卷
上网查原来是常见问题:偶的渣渣电脑配置太低了,不能识别MBR分区2T上的硬盘空间
看来得学习新知识呀!

网上说可用新的GPT分区格式就能解决:在WIN7下转换为GPT磁盘

转换瞬间结束

新建简单卷OK

格式化OK

一路顺利,终于可以用了

刚高兴完,重新启动电脑,却发现BIOS没找到盘,端口都没识别
反复拆装、重启,最后才意识到——偶的渣渣电脑根本不认识GPT分区表

那只能装硬盘盒里试试了
用的希捷硬盘盒,壳子还没装

还好装硬盘盒里是可以识别的,偶这螃蟹吃得是一波三折

这样用是可以用,虽然盒子是USB3.0的,但主板2.0速度实在是慢呀
要走SATA端,还得设法解决主板不识别的问题
老主板只能用MBR分区,网上查到希捷有工具可以在MBR分区情况下把不能识别那部分虚拟成另一个硬盘,又得继续学习了

看来对于老配置,还是撸2T的更简单点
后来马家APP的推送简直一浪高过一浪,发现500G的硬盘才30多块钱,撸6块也和这个差不多价,优点是鸡蛋不用放在一个篮子里,缺点是时间久技术低

对此大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指点偶一下呗

网友A:
如果是做仓库盘用,不妨考虑笔记本硬盘,体积更小。

网友B:
一波三折,同样需求,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元首不试着恢复一下数据?说不定是霓虹国一本公司服务器拆下的呢?

网友:
我是用了6块盘,640G-1.5T不等,缺点是用了两块电源,否则怕带不动,另外找文件稍微麻烦点,但至少安全点。另外下载盘另外放块小的做缓冲。
话说元首你的主板该换了,或者买块J1900之类的板子做NAS共享

网友:
看盘体钢印 14年的老盘了
赶紧退了吧,贪小便宜吃大亏。宁愿去买正经非清零的二手盘也别碰这种

网友:
链接有吗,搞个做仓盘

网友:
你这让我们一直用4.6.8t的人说点啥呢

网友:
长知识了,GPT硬盘是要学习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做仓库盘用,不妨考虑笔记本硬盘,体积更小。

就是图便宜嘛,体积倒不差这点

网友:
3t的盘分区要分成gpt分区,gpt没有mbr四个主分区的限制,全分成主分区就行

网友:
共享小姐姐们换新家 不过不怕用着盘突然挂掉?

网友:
现在硬盘这么便宜了
我也去套一块放电影

网友:
我买了不少的日立盘,基本上放入下载的各种美剧和一些高清影片

买了个超越者5盘阵列柜装上,目前使用起来感觉上还可以

当然最好是别放重要的资料(重要资料必多几个备份),但作普通的冷资料备份一般问题不大吧

如果不放心就再买个组RAID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波三折,同样需求,给个链接,谢谢

嗯,做仓库盘,已PM

网友:
1、不用win7 ,考虑一下win8.1  win10 ltsb 2015/2016   (1803)
2、建议把修复的部分 隔离使用,作为分区之间的空白,出问题的机会少,救数据的机会也多点,
3、pci  pcie 转 usb3.0 插卡, 要独立供电

网友:
我就是买了一块30元钱(用了20元特币兑换红包就花了十多块)的500GB的,随便造就行了。

网友:
超过2T的硬盘要用GPT和win7,否则认不全。

网友:
叠瓦盘吧,放电影可以用用

网友:
价格不错,就是不知道寿命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