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把钥匙能开几把锁

楼主(2022-01-17):
大家看看能开几把?

楼主:
看懂开锁原理了吗

网友:
这个看样子一样的所都能开开吧

网友:
以前用一节锯条磨成几毫米宽,能打开所有同样大小钥匙孔的中华锁

网友A:
这是包皮锁,防小人,不防君子的。

网友B:
开这样的锁不用钥匙,一个回形针就能把所有这样的锁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包皮锁,防小人,不防君子的。

打错字,
是皮包锁,防君子,不防像楼主的小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这样的锁不用钥匙,一个回形针就能把所有这样的锁打开

关键是,
第一你有没有回型针‘
第二你的回型针是否粗而长?放不进去那个洞洞里。

网友:
当年国内某知名品牌防盗门还能一把钥匙打开半个小区的锁呢

网友:
靠卡簧锁住,不用钥匙,直接一把一字螺丝刀就行。

网友C:
我想知道古代的锁,是什么原理呢,钥匙就是头上有个突起,那么是靠突起的位置来识别的,还是靠突起的高度来识别的,还是说根本不识别,有钥匙就开?

网友:
以前读初中时候,课桌都是单人可上锁的。曾经一把钥匙捅开了班上差不多一半的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
第一你有没有回型针‘
第二你的回型针是否粗而长?放不进去那个洞洞里。 ...

这问题问的就有点那啥了,不会用手捏把捏吧啊

网友:
机械锁的被开率非常高。

上学时一同学喜欢收集别人不要的钥匙,有一天晚上没事干,用一大把废钥匙,把系里1/3的门打开了。

网友:
一包方便面能开一个小区

网友:
我试过十年前的事了3把不一样的钥匙开了37把锁(柜台锁)

网友:
看懂了,好在现在用不着,都是智能电子锁

网友:
这是啥锁,没锁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古代的锁,是什么原理呢,钥匙就是头上有个突起,那么是靠突起的位置来识别的,还是靠突起的高度来 ...

古代的铜锁,里面有撑开的夹片,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平头镊子状,顶住外壳导致不能拉出来,需要一个圈或者U型夹从尾部(参考镊子)套进去,这样夹片就闭合了,也就能拉动把锁舌打开了
各种凸起的位置,是让你只要钥匙孔不对,就不能把钥匙插进去,也就不能闭合里面的夹片,就打不开。高级一点的,夹片有多个,需要同时闭合才能打开,甚至还有钥匙插进去要旋转一定角度的

网友:
使劲拽就能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