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做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

楼主(2022-01-17):
一年多前做过一个点焊机,700w铝线的,极限能焊0.15镀镍。丐版方案,成本几十块。
近日得一老货进口松下微波炉,90年代的纯进口产品,标称850w,实测与格兰仕900w尺寸相当,应相差无几。

想着升级一下,升级思路
①【功率升级】700w铝线→850w铜线
②【内阻升级】30平4圈→60平4圈    黄铜快接头→紫铜鼻子对接
③【点焊方式升级】电位器控制单脉冲→数控双脉冲
实操方案如下

点焊效果:粗略试验,0.15纯镍没问题,0.2纯镍不牢

总结:总体效果满意度80%,未能成功点牢0.2纯镍是个遗憾,也许是设置不对,有时间再试试,没有用过双脉冲,焊笔仍然是可提升地方,目前25平方线,黄铜笔,联需点焊发热明显,内阻不低,尚未想到合适方案,厉害的成品一体紫铜焊笔价格感人。
谢谢观看,欢迎交流。

网友A:
能给和尚受戒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和尚受戒用不?

哈哈哈,理论上头顶一个铁板,能行

网友B:
铝线与铜线的变压器区别不大?是这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线与铜线的变压器区别不大?是这意思吗?

怎么得出的结论

网友C:
焊笔换成铜管液压的就行,不要用螺纹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给和尚受戒用不?

人的电阻有点大,应该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铝线与铜线的变压器区别不大?是这意思吗?

铝线的容易烧吧

网友E:
LZ忒用心了这外观   黑色壳子买的是哪款?

你的老松下功率怎么这么小   可惜我的机器还正常  功率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笔换成铜管液压的就行,不要用螺纹帽

嗯 这不想着可更换焊针么,要不然焊针废了笔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忒用心了这外观   黑色壳子买的是哪款?

你的老松下功率怎么这么小   可惜我的机器还正常  功率奇大 {: ...

某宝,中威壳体,你的松下标称多少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线的容易烧吧

又不是连续工作,压力应该不大。半秒都没有

网友F:
0.2的焊不牢估计还是线路内阻太大,因为绕的圈数少电压不高,再加上接头多线路长,所以电流达不到,建议用铜条或铜皮绕线,这样空间利用率高,也可以用编织铜线,接头用铜焊或锡焊接的效果会好些

网友:
再升级一下,必须拿下0.2mm纯镍,加油!

网友:
外壳做的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0.2的焊不牢估计还是线路内阻太大,因为绕的圈数少电压不高,再加上接头多线路长,所以电流达不到,建议用 ...

嗯 等有条件了再试试铜排直出,现在的主要内阻是黄铜螺帽笔头,也不知道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