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改一个坛友送的T12电烙铁---增加温度显示

楼主(2022-01-17):
前阵子热心坛友送我一套T12烙铁,在此再一次感谢。

拿到后使用一切正常,加热速度很快,大约测试一下峰值输入可达72W,说明开关电源功率足够强劲,当场降低电压从24V降到21V,峰值输入功率下降到60W左右。

作为资深拆友,当然要拆一下,方能安心,原始状态没有拍照,这是摆拍:

拆开后就一电源板,还有一小块控制板,这板子做的比较大,实际可以缩小一半面积:

板子元件面,不多,但一个都不能少了,准备抄板:

抄板完成后,还用Multisim仿真了参考电压变化,但最后证实参考电压跟K型热偶电压温度并对不上,这估计跟运放前的积分电容有关,总的来说K热偶4mV=100度,实际可能有150度。

由于调温的电位器没有刻度,标识又不清晰,老眼昏花经常要确认当前温度位置,于是去淘宝准备买个刻度盘贴纸,价格倒是不贵但是加上运费超过5元了;不符合节俭精神,偶然发现3线3位电压表头只要5元多包邮,直接用红包买了个表头,等表头的时间里,网上搜了有没有实例,果然大把,于是自己还顺便计算好了要改的电阻,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

倒是表头去小数点用上了:

表头是双位小数点的,也就是可以显示1.45V,3.33V,20.5V等等,不是网上的那种只有一位小数的,需要改电阻;最后事实证明,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买对了,什么都不用改,直接接上,完美匹配;就去掉小数点即可,安装位置原来是一个切断发热丝的开关,个人用不上,去掉了,开孔匆忙,直接把表头粘上了,具体看下图:

通电亮机,这是我改变方案后,按照计算给表头检测端串了24K电阻,显示偏低,原因就是上述的积分电容延迟的问题:

数字显示太亮了,剪掉一张莱德黑胶光盘(实际是暗红色的,背部印刷是黑色所以看起来是黑的),裁剪了一块,装上,立即好看多了:

由于积分电容的原因,使我计算后加上了电阻,实际显示差异很大,必须要去掉电阻试试了:

这是去掉电阻后的,显示误差5度左右了,完美。

再来一张,歪打正着,买的表头不用改,完美匹配我上面的电路图,其他电路图不一样的,应该就不匹配了

最后上一下我买的表头背部造型,需要抄作业的自己去找找,这表头两位小数,自动移位,就是小电压精度高而已,数码管侧面的字是2381A,0.28寸共阴极管:

表头购买方法:某宝搜“0.28寸超小数字直流电压表头 数显 可调 三线 DC0-100V”,店家深圳的名字有个“芯”

再补个去小数点的原理图:

欢迎大家评论加分给M,先谢了。

网友:
带移位的电压表我还真不在意,放个链接,店铺名称

网友:
这是要加精的节奏啊!

网友:
非常不错的改造

网友:
烙铁关键是回温,显示只是个摆设……

网友A:
换个数控主控没有多少钱了
自激反馈控制电路回温效果很差,会把T12烙铁头的性能拉低几档,给你造成T12不好用的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数控主控没有多少钱了。
自激反馈控制电路回温效果很差,会把T12烙铁头的性能拉低几档,给你造 ...

那又得重买个烙铁了。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以前的烙铁出完了;203H连4套手柄150出掉的。

网友:
温度显示有那么重要吗?

网友:
神一般的操作,令人看完后叹为观止了。

网友B:
总算知道扫描数显结构图,需要引脚较少。无频闪数显需要很多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算知道扫描数显结构图,需要引脚较少。无频闪数显需要很多引脚。

单片机也受不了啊,浪费那么多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又得重买个烙铁了。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以前的烙铁出完了;203H连4套手柄150出掉的。 ...

这是因为203H很多还是因为对203H太有成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203H很多还是因为对203H太有成见?

太重,卖不掉,只求快出,在本坛也提到过,没人理会,小黄鱼急出了。

网友C:
可以蹲一个WY710,控制板好像58吧,白菜高频,功率能上到100W左右,全套整下来一百多快钱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蹲一个WY710,控制板好像58吧,白菜高频,功率能上到100W左右,全套整下来一百多快钱就搞定了。 ...

这个就够用了,只是看不到刻度不方便,加个刻度就可以了。

网友D:
不移位的电压表 有没有简单的接线方法?

网友:
这才是专家!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移位的电压表 有没有简单的接线方法?

不移位的表头,必须改分压电阻,让分压后的5V以下的电压,显示到50V以下,也就是减小分压倍数10倍。

网上都是减小上拉电阻,其实这样大大减小了表头的内阻,对电位器电压有很大影响,个人觉得应该加大下拉电阻,这样增加了表头内阻。

网友:
表头求链接

网友:
果然都是人才。以前就看到过一个用电压表给T12加温度显示的,找不到了,这次又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