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照明灯坏了,拆开看看,大神指点一下能修么

楼主(2022-01-17):
之前买的电动车灯,最近一开就亮一下就灭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修

网友:
挨个灯珠点一遍,用电源点,万用表的电压有些点不出来。

没有的话,就开灯熄灭后,通电状态下压灯珠的球形盖,就用手指按一下,看看那个会点亮就是那个出问题了。

一般是绑定丝脱了才会刚通电亮,温度一起来就灭。

网友A:
昨天换一个矿灯上的灯珠,以前换上的最近烧了,拆下来测量灯珠处电压3.90V!这么高啊!这种灯珠不是3.0V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换一个矿灯上的灯珠,以前换上的最近烧了,拆下来测量灯珠处电压3.90V!这么高啊!这种灯珠不是3.0V的 ...

那要看你的电路了,恒流源的话,电压是另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的电路了,恒流源的话,电压是另一回事。。

以前换的也是新灯珠,也没用几次就烧了……我就怀疑电路有问题

网友:
6-100v自适应的芯片,最大电流1.5a,有短路保护,6脚接电感到灯珠负极,灯珠串联,4脚接开关悬空亮度100%,接高电位50%亮度,非常简单的电路,你先查查灯珠是不是坏了,如果灯珠好的就扔了吧,没啥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