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朋友不用的电视盒子送我了 拆大家看看 cm311-1魔百和网络机顶盒

楼主(2022-01-17):
朋友送的电视盒子  2g+16g  配置还可以!!装的移动宽带免费送的!后来送我了!这个盒子不带无线功能  只有蓝牙功能  ,蓝牙功能用来连接遥控器语音功能吧!有大神刷过这个机器吗!查好像没有wifi模块!把wifi隐藏开关打开也没用的!开不了的!我插了个无线网卡也不能打开!这个盒子怎么玩请问大家知道留言下 谢谢

网友:
不会刷的话,拆下散热片看看cpu,然后网上找找刷机方案。

网友:
可能是没有usbWIFI的驱动,论坛里有魔百盒的ROM,搜一下找得到

网友A:
楼主,你用错了,这个360随身WiFi应该是MTK方案的,不适用于这个,要尝试一下的话,要用Realtek RTL8188ETV之类芯片的无线网卡,成功率高一些

网友B:
我哪天空了也送个网络盒,占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错了,这个360随身WiFi应该是MTK方案的,不适用于这个,要尝试一下的话,要用Realtek RTL8188ETV ...

那个主板上不是有一个螃蟹的wifi芯片8188那个 更正好像是8761B ? 蓝牙应该不用2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错了,这个360随身WiFi应该是MTK方案的,不适用于这个,要尝试一下的话,要用Realtek RTL8188ETV ...

谢谢,淘宝问了一家  说可以刷cm211-1的固件  不过好像版本都是安卓4.4  这个系统是安卓9.回头搞个8188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哪天空了也送个网络盒,占地

666

网友C:
看这个界面像是已经刷过破解了的吖!
都已经拆开了,一看就知道蓝牙和无线不是都有的嘛,这么大歌螃蟹卡呢。。。
配置不错的,有兴趣的话玩法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界面像是已经刷过破解了的吖!
都已经拆开了,一看就知道蓝牙和无线不是都有的嘛,这么大歌螃蟹卡呢 ...

这个模块好像只有蓝牙功能   不带wifi哦  这个和cm211-1的不一样  这个没有和cm211一样短接刷机的地方

网友D:
Realtek 8761BTV,是蓝牙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altek 8761BTV,是蓝牙芯片

是的  这个位置可以换带蓝牙和无线的芯片吗

楼主(2022-02-24):
有人刷过这个盒子吗  好像有个小花固件出来了     不会刷  有朋友会刷的吗  教程可以给下吗  论坛币已经准备好!!谢谢  https://www.znds.com/rom/887897.html

楼主:
某鱼好像有固件出来了 也是9系统  乐家桌面  短接后面哪个电阻 直接刷机就可以了  有固件朋友可以分享下坛友 谢谢

楼主(2022-03-26):
已经搞好了刷机文件了  乐家的桌面 系统有9.0 和4.4安卓的版本。9的系统可以语音。有空我上传分享大伙

网友:
不可能不带WIFI吧?

网友:
wifi被阉割了

楼主:
是的额  听说usb网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