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入手福禄克12E+,谈谈做工,外壳有点粗糙

楼主(2022-01-17):
去年,现在是说去年了,入手了一台FLUKE 12E+,之前一直是用胜利的表10年前100多买的,刚开始还有些不习惯,现在也基本习惯了,但是还是觉得胜利的方便,就维修来说,一个二极体测试,福禄克的藏的太深,要按几次。没有捷径,还有唤醒也是必须要把转盘打到OFF。胜利的要方便些,精度福禄克的要好点,做维修要不了那么高精度。
但是我要吐槽是,福禄克400-500的表面做工就有点糙,高端也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上图看看

这个是我自己的

这样大家应该看的到了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卖家说是磨具问题,说发回去换也是一样,都是这样的,好像都是裂了一样,后来我去看别的评论,发现还真是工厂的问题,全都是这样。
下面是别人的

我的最明显了,为什么厂家没有看到这些问题,还是这个就是福禄克的防伪?

网友:
福禄克的做工确实好

网友:
跟15B+功能一样

网友:
12E+功能和15B+一样,面向教育市场。
你图中的“裂纹”实际是外壳注塑缺陷。

网友:
唤醒要到off是真的烦!

网友:
几天不见,福禄克咋这么拉了

网友:
这应该是注塑生产的残次品

网友A:
注塑表面的痕迹不能作为是不是缺陷的依据,这种痕迹在孔壁间很常见,不影响强度,对于一个工业品这不算什么,我记得还有人对87的做工也挺失望,其实是期望过高了,这其实就是个日常粗用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塑表面的痕迹不能作为是不是缺陷的依据,这种痕迹在孔壁间很常见,不影响强度,对于一个工业品这不算什么 ...

我觉得也是。一个工具而已,按手机那种做工去要求不太合适。市面上的万用表,不管哪个牌子,细看都有缺陷。

网友:
用几天就习惯了,工具表对于强度要求很高,但是外观嘛,注塑过程中的小纹路(不是裂痕)可以接受。

网友:
12E+与15B+都是一样的,牛屎芯片,做工还是不错的,那两个巴斯曼保险都价值50元以上。正常使用10年以上没问题!

网友:
面向的市场就是比较入门的市场就是这样啦,17b➕ 我看到的是插孔边上都有掉塑料颗粒的情况,好几台都是 ,不知道公司啥时候买的,据说也是八九百

网友:
福禄克看重的是可靠性,正常能用几十年,除了外壳会有点老化。我的15B十几年了还是杠杠滴。

网友:
福禄克要拆了路克路克

网友:
我之前用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B:
是全新什么价格入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全新什么价格入手的

差不多5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