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商用飞利浦2*36W荧光灯电子镇流器EB-C236TLD220拆解

楼主(2022-01-17):
不多说,有个荧光灯故障,闪。维修人员换灯管依旧,故障在镇流器,换新,旧的拆开看看。

塑料外壳,抠开就行,看做工还行

输出端的电容看起来很不错

两个管子看起来也还行

输入看起来也工整,故障原因其实在220V输入接线头虚了,打火,缺失一个压线卡子

板子背面

拆下接头

导线插入,弹片压紧

缺失一个卡子,导致接线虚,把地线的卡子换上去就能用了,算了,还是用新的吧

淘宝单子辣鸡杂货店买的收音机数码闹钟裸板

接电显示正常

加了滤光片好多了

淘特红包的插座延长线,用了一个月就不行了

套皮的位置断裂,辣鸡回收塑料

看着是三线,其实有一根是空皮

剪断看确实是空的,造假

参数唬人

可以进垃圾桶了

网友A:
现在的荧光灯都是这种电子镇流器了,以前用的那种电感式镇流器不多见了,又大又重

网友:
这种插座上的防折胶环完全失去作用了

网友B:
维修人员换灯管依旧,故障在镇流器,换新走人,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C:
这种延长线就是图财害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延长线就是图财害命~

街边快充就是这种,
网上这种线也多,反正我是看到也不好买,不用想都知道里面芯非常细,还有那种打火线,皮厚很软线细,当然价格确是便宜,我就买个这种,4米才2元,纯粹是需要这个夹头买的,线回来就把它剪了得夹头,看都不看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街边快充就是这种,
网上这种线也多,反正我是看到也不好买,不用想都知道里面芯非常细,还有那种打火线 ...

夹子是紫铜的?不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夹子是紫铜的?不错啊~

你被骗了,是铁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被骗了,是铁镀铜

网友:
做工一般,没有封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人员换灯管依旧,故障在镇流器,换新走人,就是这么简单

不然嘞,这样他们最赚钱了哈哈哈,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延长线就是图财害命~

天不冷的时候没发觉,最近冷了,线皮就自己裂开了,还好只有100W负载,及时发现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荧光灯都是这种电子镇流器了,以前用的那种电感式镇流器不多见了,又大又重 ...

关键是省铜哈哈哈

网友:
输出端的电容,是普通的涤纶电容

网友:
办公室的顶灯都改LED了,但还是感觉原来的日光灯更舒服

网友D:
那个空心线坑人,接地肯定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街边快充就是这种,
网上这种线也多,反正我是看到也不好买,不用想都知道里面芯非常细,还有那种打火线 ...

买材料自己做了2根。实测100安电流的情况下,压降不到0.1伏。

网友E:
还是大牌子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空心线坑人,接地肯定没了

坑,接地没了不说,其它还是铜包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大牌子那

应该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