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我这个CE是不是有问题?要么是一直pretest几千秒,要么就是各种fail

楼主(2022-01-17):
试了很多种开卡软件了,要么是一直pretest几千秒,要么就是各种fail。。。

网友A:
试用选中的通道和CE开卡看看?

网友B:
卡pt,需要考虑一下是否缓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用选中的通道和CE开卡看看?

手动选channel 0和 chneel 1,CE0和CE2吗?试过了失败原因是 No isp mode(7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pt,需要考虑一下是否缓存问题。

谢谢,如果是缓存的问题开卡就不能修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缓存的问题开卡就不能修了吗?

先找个能测试缓存的工具,运行一遍DRAM测试,pass了缓存就没问题

网友:
测试座试下不就知道了?也许板有问题呢?